楼主(2025-12-12):
有几个伺服驱动器,指定品牌西门子,肯定走PN了,可客户需要电子手轮方便定位,还没做过电子手轮直接驱动的,又要和PN连接,怎么搞

网友A:
是要手轮也是走PN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手轮也是走PN的吗?
最好是,实在不行就整脉冲

网友B:
手轮最好是脉冲,最简单

网友C:
激光上用的遥控好像接收端接一个打印机线,里面估计也是什么通讯。成品,产地上海。

网友D:
手轮直接进PLC容易些,走PN看能不能买到带PN手轮

网友E:
没用过西门子PN,用过其他国产品牌带个电子手轮,如果是脉冲形式的,就当编码器用,在程序里面挂个电子齿轮指令,主轴是编码器输入

网友F:
向大佬学习宝贵经验,希望楼主做完能够分享下项目具体实施过程

网友G:
电子手轮接入PLC    做个电子齿轮跟伺服耦合上就好了    即使是脉冲的   也需要过PLC的   不然手轮直接接伺服    可以用  但是PLC端位置会不对呀

网友H:
用高速脉冲计数,转发给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