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4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5-12-12):
三菱D740小功率变频器主板上继电器烧了,继电器上面有SX2-24V字样,淘宝没找到,那位老师能有这个继电器。

网友A:
估计你搜的方式不对?真要连淘宝都没有多的东西恐怕就真难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继电器

楼主:
我发的照片怎么传不上去呢

网友B:
线圈24V ,找到大小一样,脚位一样的也是24V的换个;

网友C:
24v 继电器是通用的,找准线圈和触点,脚位不一样也可以用线连接再焊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继电器替换上了发现排线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谁有不用的排线求一条

网友C:
什么排线?也不放个照片

楼主:
三菱D740-3.7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D740-3.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