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3):
在“知道一点”老师的热心、专业指导下,欧姆龙NT31-121B-EV2触摸屏裸机(系统、用户程序全部丢失),安装系统、用户程序成功。为感谢“知道一点”及众多老师的帮助,特将全部安装过程记录下来,专发一贴,以备需者查阅。

一、系统程序是否丢失检测

1、屏上电,触摸屏直接显示语言选择界

2、屏选英文后,显示System Installer(系统安装器),注意菜单下有“系统丢失或错误”提示,表明触摸屏系统丢失或损坏,需要重新安装系统。另外,上电立即显示语言选择,也表明系统已丢失

二、NT31系统程序安装

1、触摸屏端:上电,显示语言选择界面,选择“英文”:

2、触摸屏端:显示“系统安装器”界面,选择“下载系统程序”选项:

3、触摸屏端:提示需要删除原有系统,选择“确定”:

4、触摸屏端:下载系统,自动删除原有系统:

5、触摸屏端:原有系统删除完成,触摸屏等待电脑传输新的系统程序:

7、转到电脑端:查询COM口号:

8、电脑端:运行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系统安装程序,并选择HMI型号、COM口号、系统文件,然后点击GO:

9、电脑端:提示安装中

10、触摸屏端:提示“系统安装中”:

11、电脑端:提示系统安装完成,确定退出:

12、触摸屏端:系统安装完成,按“运行系统”:

13、触摸屏端:显示系统运行结果,提示“系统初始化中”,此时,即使关机重新上电,也会显示此界面:

14、在13的界面下,同时按屏幕右上角、右下角,出现System Menu(系统菜单),证明新系统已经安装成功

15、另外,在关机后,按住屏幕左上角同时,上电,选择英语,进入System Installer(系统安装器)后,也可以看到,菜单下面已经没有关于系统丢失或错误的提示,也表明新系统安装成功:

三、用户程序安装

1、触摸屏端:上电,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系统初始化中)界面,等待中:

2、触摸屏端:在System Initializing(系统初始化中)界面下,同时按屏幕右上角、右下角,出现System Menu(系统菜单),点击Transmit Mode(传送模式):

3、触摸屏端:点击Tool Transmit(工具传送),进入下一步:

4、触摸屏端:等待电脑端传送用户文件:

5、转到电脑端:启动NT-series Supprot Tool(支持工具):

6、电脑端:点击Connect菜单,并选择Comms.Setting菜单:

7、电脑端:在Comms配置中,选择COM口等参数,并确定:

8、电脑端:在File(文件)菜单中选择Open(打开):

9、电脑端:找到用户程序所在文件夹:

10、电脑端:找到用户文件夹,并双击打开:

11、电脑端:找到用户文件(用户程序文件后缀.OWN),并双击打开:

12、电脑端:点击Connect菜单,并选择Download菜单,再选择Application菜单:

13、电脑端:出现HMI显示字体与用户程序字体可能不符的提示,是否继续?不管它,按是继续:

14、电脑端:出现HMI是中文系统,是否继续的提示,不管它,选择是继续:

5、电脑端:提示开始传送:

16、同时,触摸屏端,显示正在传送用户程序数据:

17、电脑端:提示传送完成,一路退出:

18、触摸屏端:也完成传送,一路退出:

19、此时,触摸屏出现初始化界面,属于正常。新装系统后的触摸屏,不需要配置,直接上车装机、连接PLC后再次加电重新启动,才能激活正常使用运行用户程序:

四、用户程序是否安装正确检测

1、进入“系统菜单_维护”:

2、选择“用户界面显示”:

3、出现用户界面页数选择器和显示按键:

4、例如,选择、显示第1页用户界面:

5、例如,选择第2用户界面:

6、显示第2 用户界面:

7、例如,选择第3用户界面:

8、显示第3用户界面。。。此用户程序共存有约75个用户界面,表面用户程序安装成功:

楼主:
再次感谢“知道一点”及各位老师的指导、帮助!

网友A:
14.应该是说应用程序是中文软件开发的~比如软件4.8C(这好像是最后一个版本)

屏要改为中文的,要安装升级中文板~G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