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3):
在维修一个日本络筒机的+300VDC电源供应/IGBT制动器时,测绘母线检测电路,发现一个4.1V稳压电路。如图:
不理解这里为什么专门设置一个4.1V稳压,直接用电路板上的+5V不更省事么?

MCU的框图及管脚:

BA管子参数:

LM4040参数:

网友A:
加上丝印BA的压降,母线输入脚最高也就4.7-4.8V,如果直接用钳位5V的话,加个BA的压降,会超过5V,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丝印BA的压降,母线输入脚最高也就4.7-4.8V,如果直接用钳位5V的话,加个BA的压降,会超过5V,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说,
1、4.1V钳位电压时,母线一旦有大于300V的某一数值(可以算出)不正常电压时,DN1钳位动作,给MCU-62脚送出去的电压不会高于4.1V+0.7V=4.8V,仍然没有超过MCU-62脚规定的5V模拟量限幅;
2、直接用5V钳位电压时,则一旦母线有大于300V的某一数值(可以算出)不正常电压时,DN1钳位动作,给MCU-62脚送出去的电压=5+0.7=5.7V,超过了MCU对于模拟量5V限幅的要求。

确实,MCU-62脚(PB0/AN0)是模拟通道,应该有一个最大模拟量钳位限幅的问题!

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