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里新进了几台滤油机

楼主(2025-12-13):
站里新进了几台滤油机,小型的,可在线滤油的那种 ,试车运行还不错 。

楼主:
接上管路,开机试车运行感觉 还不错,信捷的屏。

网友A:
你这是加油站?不算小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加油站?不算小型了
滤油机,也称净油机,可以用于加油,可以在线滤油

网友B:
现在设备种类,真是越来越丰富。

网友C:
加油站不可能增加成本去为客户考虑的。这应该是自己公司特殊需要增加的。

网友D:
过滤油的,控制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设备

网友F:
我们有个离线的,有的同事拿来加油用,我还想滤芯会不会把新油污染了。在线的是装上不拆了吗?还是说滤油时间很长,等有机会停机再拆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大型发电机组传动轴据说是泡在油里面的,长期运行产生的高温会导致油品产品碳化颗粒物质,这些颗粒物质反过来又会对价值昂贵的机组轴承产生磨损,于是就有了所谓在线式滤油机(串联在机组循环润滑油管路中),主要过滤机组润滑油中的微小颗粒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