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的一开双控

楼主(2025-12-13):
接触到一个一开双控的案例

网友A:
不都是这样接莫,基本常识呀。

网友B: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原来有人进礼堂把照明打开,离开时总忘记关灯。有人建议把一开双控门里的那个开关换成声控开关吧,厅里的那个开关不动。假如声控开关侧接COM和lL11,另一根L12包起来不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另一开关打到COM端L和L12接通时,那这个声控开关无论如何都不会亮的。如果将另一开关的COM和L11短接,另一根L12不用包起来就好了。

楼主:
但是这样问题来了,礼堂灯一关,这个幵关就会感应点亮,礼堂北木门一关,这个吸顶灯就会常亮,这是不可以的。下午,因为库房找不到纯声控开充,没办法,只有将声光控开关换上个单联开关。

网友C:
经典案例,还有种是灯在开关中间,开关公共点分别接L 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人进礼堂把照明打开,离开时总忘记关灯。有人建议把一开双控门里的那个开关换成声控开关吧,厅里的那个开关不动。假如声控开关侧接COM和lL11,另一根L12包起来不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另一开关打到COM端L和L12接通时,那这个声控开关无论如何都不会亮的。如果将另一开关的COM和L11短接,另一根L12不用包起来就好了。
你这样的接法,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把礼堂的开关该成了声控
厅里的开关直接短接等于没用,最后这个灯就只是由声控开关控制了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需要常亮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这样的,不需要 常亮的

楼主:
小门厅,进去后只需要短时点亮 ,里面大厅照明是另外控制的。

网友D:
另外一个开关短接就好了,还多了一更备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