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80伏7.5kW三角形接法2.5平方的电缆会不会太小?

楼主(2025-12-13):
距离大约50m以内。感觉2.5平方硬铜芯线有点小。

网友A:
50米距离用4平方比较合适。

网友B:
国标线没问题

网友C:
平方数足,就没问题

网友D:
肯定不行啊,你电机的电流都15.8啊,就算节约也要4平方啊

网友E:
规范要求4平方。要是费用困难,领导不介意故障停机,烧坏了更换也方便,才可以着先,坏了再换。

网友F:
短距离可以用2.5的,你这距离建议起码还是4平方的线

网友G:
7.5本来就要4平方,何况你还50米

网友H:
一切都要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当然短时间无责任一次性的情况下另说。

网友C:
说用4平方的看看,除非不是国标线

网友I:
电缆选择要满足3个条件:
1、发热量,也就是长期工作电流产生的热量,能保证电缆不会烧坏。

2、电压降,电流通过产生的压降,不至于过低。

3、机械强度,电缆必须有一定的强度,不至于被外力拉断,尤其是架空安装时,必须考虑。

根据楼主所述的情况,其实从电流安全方面考虑,2.5的电缆是没问题的,有人建议用4.0,其实此时考虑的就是50m的电压降,如果你的出线电压原本就偏高,50m的距离的压降,也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用4平方的看看,除非不是国标线

谢谢师傅,恕我愚,您的观点我没有猜出来,请明示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得意思是根据这个载流表,7.5千瓦的电机用2.5平方的线可以了

但前提是要国标线、平方数够

网友J:
风机负荷应该还好吧,满负荷的状况下是15A,一般不会到这个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用4平方的看看,除非不是国标线

谢谢师傅,恕我愚,您的观点我没有猜出来,请明示
版主的意思2.5平方的电线载流量24A>15.5A。

网友L:
长期使用还是4平方吧,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用4平方的看看,除非不是国标线

谢谢师傅,恕我愚,您的观点我没有猜出来,请明示
版主的意思2.5平方的电线载流量24A>15.5A。
谢谢师傅们的热心解答

网友H:
有热心的给解释一下这个高速电机如何做到工频下的16000R/MIN?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有热心的给解释一下这个高速电机如何做到工频下的16000R/MIN?
多打了一个0

网友M:
一般习惯短距离用2.5平方。长距离用4平方。比较省心

网友N:
看看负载率,重载连续运行就选4平方,轻载2.5的可以。。。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风机铭牌,又不是电机铭牌。转速时风机转速,又不是电机转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距离大约50m以内。感觉2.5平方硬铜芯线有点小。
这图是风机的,不是电机参数?一般风机铭牌不是在风机壳上?

网友P:
保险点还是用4平方的吧,现在铜贵多了,市场上国标都是负公差,厂标缩水,杂牌都能直接降一级。

网友Q:
小了,1KW的380V通常按3A来算,1平方电缆按7A来算,应该用4平方。

网友R:
正常还是用4平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小了,1KW的380V通常按3A来算,1平方电缆按7A来算,应该用4平方。

三相电机电流估算是一个千瓦2安,因为功率=电压*电流*1.732*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Q: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

网友S:
估算一下,I=7500   /   ( √( 3 )   ×   380   ×   0.85   ×   0.85 ) ≈15.8A
S=√( 3 )   ×   15.8   ×   0.0175   ×   100  /   19 ≈2.52mm^2
这样看来,2.5mm^2的铜线应该够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夏天电缆工作温度不超过50度比较好,费用是一次性的,可靠性提高了,不需要整天担心,不是更好吗。之前看到一个选型资料,年工作时间超过6000小时,电缆增加一档,可减少损耗,节省电费,长期工作还是省的回来的

网友E:
90年工作时候,印象里7.5kw电机就是4平方线,要么现在电线材料改进效率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