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25-12-13):
各位大师帮忙看一下。商应该显示零点几才对的,为什么显示不对呢。

网友A:
重点检查寄存器地址有没有冲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呀。单独做啦一个实验,没有重复的寄存器。

网友A:
我这是模拟的,完全没问题

检查一下,数据格式对不对,三个数是不是都是浮点的

换个简单的数据看看,比如设为10除以10 或者10除以1

就只写除法这一行程序,用编程软件赋值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啦,这个是汇川的,三菱的试过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0.3051851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3.051851e-001....

网友C:
表达格式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让显示出来这样的数字,该怎么操作呢
0.305185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啦。脑子糊涂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