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谁懂啊?这个开关到底额定电流是多大?

楼主(2025-12-13):
家人们,谁懂啊?这个开关到底额定电流是多大?能带多少千瓦的电机?

网友A:
C10,10A

楼主:
谢谢师傅,我把它看成C45A了

网友B:
10A的开关。

网友C:
C系列10A的空气开关
c型 (5-10)In 是5~10倍额定电流时脱扣,适用于感性负载和高感照明回路,例如卤钨灯,其启动特性的电流值较高,一般应用于配电回路保护及高启动特性电流的照明负荷。

网友D:
C10,10A。一般用于照明系统。如果非要用在电机上3kw及以下吧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是不是被盗号了。看账号也是十来年的老师傅了,这几个问题都比较....

网友E:
C10,家庭照明插座使用吧,电机还是使用D系列的

网友F:
C10好像是家庭使用的10A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是不是被盗号了。看账号也是十来年的老师傅了,这几个问题都比较....
年底了 刷积分的( ?? ∨ ??? )??

网友G:
家用的开关吧

网友H:
应该是额定电流10A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