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请大家看下这个电机是不是不支持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25-12-14):
从铭牌上看也没有明确标明星形和三角形这种标识,打开接线盒看那个接线柱,上面已经连接好了那个三角形的连接片。拆开接线盒盖子,发现上面也明确标明三角形接法的标签。
请 师傅们指点迷津,是不是只支持纯三角形接法,不支持星三角降压启动接法?万分感谢。

网友A:
星形的话得接660V.4KW以上一般就是三角形380V接法

网友B:
功率比较大的都是三角形接法380,这样才有了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比较大的都是三角形接法380,这样才有了星三角降压启动
明白,谢谢师傅,但是从铭牌上面看,好像不支持星形转三角形接法,只支持纯三角形接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师傅,但是从铭牌上面看,好像不支持星形转三角形接法,只支持纯三角形接法。
如果你现在实际连接方式为三角形,输入电压380V,那么一般来说,380V三角形接法的电机都可以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
谢谢师傅们回复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不用星三角

网友E:
没那么复杂,直接按图纸接就好。

网友B:
请 师傅们指点迷津,是不是只支持纯三角形接法,不支持星三角降压启动接法?万分感谢。
三角接法用380的情况才是支持星三角降压的
三角接法用380对于电机的每相电压就是380,如果接成星型,每相电压就是220
由原来的每相380变成220,这就是所谓的降压启动

网友F:
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都支持相同电压下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G:
说的通透明白,给大伙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不用星三角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凡是7.5kW及其以上都是需要降压启动的。

按规范要求,电动机容量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就需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H:
功率比较大的都是三角形接法380,虽然电机上没画出来。只要电机是六个接线端。肯定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网友I:
支持!支持!支持!他告诉你的是电机运行方式是三角形运行,只有在三角形运行方式下才能达到他给你标定的额定转速,才能送出他标定的额定风量!至于启动过程,你想用星三角那就用呗,启动转速慢点,电流小点也不是坏事。至于你说的那个连接片,你如果想用星三角启动,那就拆掉就可以了。但是7.5的风机好像必要性不大吧。

网友J:
你角接,如果影响电网,就弄个星角启动

网友K:
你看看接线盒里电机出来几根线,出来六根线就可以星三角启动,有很多修过的电机只接出三根线出来就没办法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L:
这个速度16000转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个速度16000转是怎么实现的?

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频率调高就行,当然配套的机械设计也要跟上,比如轴承、动平衡这些。

单就转速来说,调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