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灵敏了,应该看哪里

楼主(2025-12-14):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先看开关

网友C:
感应器是不是脏了,擦拭下试试。

网友D:
光敏开关还有感应部分的问题吧?这是一个照明灯吗

网友E:
感应部分清理看看。

网友F:
那个白色的接的偏置电阻调一下.

网友G:
看传感器,光敏开关

网友H:
红外感应开关应该有问题了,主要看这个,必要的时候可以拆掉接个开关,改成手动的吧,这玩意没拆过,应该有三极管这种呢器件,得查它们。

楼主:
白色下面不知是感光还是移动侦测,擦一下里面,稍微好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东
像是雷达感应或人体红外感应的感应照明灯。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可能是感应检测的外部白色塑料老化、位置变动所致吧?这东西好像有个名字来,忘记了。

网友J:
这个一般用作楼梯感应开关,天暗下来后,有人走过,楼梯灯自动亮吧,不灵敏的话,主要查白色球罩吧

网友K:
环境太亮了~用黑电工胶布将光敏件包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一般用作楼梯感应开关,天暗下来后,有人走过,楼梯灯自动亮吧,不灵敏的话,主要查白色球罩吧
是的。不过用在卫生间了。起夜不用开刺眼的灯,不耽误回笼觉。

网友L:
换一个这个开关也不贵

网友M:
把电池换成新的

网友N:
这个感应开关分2种,一种是声控,一种是雷达感应。带光敏阻白天光线强时不开灯。

网友O:
这个应该可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