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21 plc数据电池更换

楼主(2025-12-14):
一位客户的,电池型号已查到。BR2032.说明书说是断电之后换。风险大不?有换过的大神吗?

网友A: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B:
估计里面有电容, 断电迅速换上应该行, 手慢无.

网友C:
带电换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D:
直接带电换,不影响的

网友E:
电池不能带电换么,PLC一般是带电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能带电换么,PLC一般是带电换哦
说明书手册说是断电换,一般实际中都是让通电换

网友F:
先通电一会,2分钟之内换好;

网友G:
这个只是RTC时钟的,带电换没啥问题。

网友H:
建议按手册来,

网友I:
电池用来保持RTC时钟以及非易失数据,并非保持程序,所以停电换并不会导致程序的丢失,但是由于停电会导致RTC的复位,所以带电换也没事。

网友I:
电池型号就是我们平时台式电脑主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型号就是我们平时台式电脑主板电池。
松下BR2032

网友J:
断电后电容还能保存一段时间吧,我都是带电换,那时是换法拉克数控伺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电后电容还能保存一段时间吧,我都是带电换,那时是换法拉克数控伺服电池
发那科,台达,三菱,欧姆龙的我都换过。施耐德的没换过

网友C:
遇到横河PLC电池报警,不知PLC的电池在哪?问上海横河技术只给你一句话“PLC太老了”你问他怎么办还是“PLC太老了”让他们有偿给处理下“需要跟日本汇报”这种工作精神是最适合当下

网友K:
三菱的我是带电更换。

网友L:
最好断电后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