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存不上

楼主(2025-12-14):
施耐德的触摸屏输入数据存不上,我好像看到其min最小值与max最大值都变成0了。是触摸屏的某些数据丢了吗?谢谢

网友A:
1是屏设置问题,2是PLC程序问题。你这是新屏使用?还是旧屏出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屏设置问题,2是PLC程序问题。你这是新屏使用?还是旧屏出现的故障?
一位卖二手设备的卖出的旧机器。卖到外地了。旧屏而且plc电池也报警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可能出在PLC上,最大值与最小值可能引用PLC内存地址里面的值,PLC电池没电数据清零了,可以试试寻找触摸屏的设置界面里面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屏设置问题,2是PLC程序问题。你这是新屏使用?还是旧屏出现的故障?
一位卖二手设备的卖出的旧机器。卖到外地了。旧屏而且plc电池也报警了
这就理解了,问题在plc 楼上的也说了,最大的问题是可能程序没了,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也有可能程序设置的参数因电池没电丢失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屏设置问题,2是PLC程序问题。你这是新屏使用?还是旧屏出现的故障?
一位卖二手设备的卖出的旧机器。卖到外地了。旧屏而且plc电池也报警了
这就理解了,问题在plc 楼上的也说了,最大的问题是可能程序没了,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也有可能程序设置的参数因电池没电丢失造成。
刚问了客户:程序有的,其他功能还好,这个就这个参数输入不进去

网友C:
PLC程序可以做上下限控制
屏一班也有这个功能

如果客户二个程序都有,查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只有这一个参数不能修改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他都没问题的话,可能是你这个数值需要先设定它的输入范围吧,你看看先讲它的最大与最小值设定完再看能否输入数值?

网友E:
PLC有一样的正常工作的换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一个参数不能修改么?
客户说就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有一样的正常工作的换个试下;
二手设备仅此一台

网友F:
触摸屏数据都是PLC这边存储和传输吧,电池没电断电保持数据没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数据都是PLC这边存储和传输吧,电池没电断电保持数据没了吧
最终数shi发给PLC,但数据输入范围应该是屏这边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一个参数不能修改么?
是的,其他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有一样的正常工作的换个试下;
电池换好了,plc的电池告警已解除,但是转速输入功能还是不行

网友G:
这个不监控程序估计不好处理了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一个参数的话,估计是原程序就这样,不让修改,或者编程的时候失误导致。
不存在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一个参数的话,估计是原程序就这样,不让修改,或者编程的时候失误导致。
不存在软硬件问题。
这个不可能,在卖家那里试机时,是可以输入并且主机会转的

网友H:
数据可以存在PLC上也可以存在触摸屏上,只有设计者才知道存在哪里。但你的PLC都报警了,先把电池换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一个参数的话,估计是原程序就这样,不让修改,或者编程的时候失误导致。
不存在软硬件问题。
这个不可能,在卖家那里试机时,是可以输入并且主机会转的
有的程序是屏程序就好办~找到它修改一下上下限~从画面看是屏里的设置

试机没问题,间隔NN小时再开机出现问题,就在这段时间电池没电了丢失设置数据

如果没有屏程序就麻烦些~包括使用
在PLC里找到有关程序,使用最少5个输入点,4位数的数据有16个输入点更好~程序简单多
自己or请人编段程序替代屏的这个功能

用户可能抱怨使用不方便~那怎么办,二手设备嘛

哦 还可以用电脑直接修改数据~使用更麻烦

网友I: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