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4):
在你检修做测试时,按下漏保的测试扭,只跳了左边漏电部分,右边开关没有联跳,而且在后来的测试中,每次都是只跳了左边。

楼主:
请示领导,此开关暂时不进行更换 ,但开关上贴上禁止合闸标示

楼主:
故障2QF开关对应的插座上贴上“禁止使用”标识,防止出现事故 。

网友A:
11月2号,发现一个单相的异常

昨天又发现一个三相的不行

于是乎我想到两个问题

1.是不是这种结构不行,有缺陷(但这是ABB的品牌)

2.是不是你们每个月都去测试,增加了动作的次数,然后才会出现、准确说是发现这种缺陷

关于漏保,要求是每个月都测试一次,但我这么多年,就看到你们公司去做了(当然这可能是我见识少)

是不是正因为没有去测试,而正常情况下很少动作,所以这个缺陷才难以发现

再次说明一下,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胡乱猜测

网友B:
漏保被试成消耗品了

网友C:
这标志有点小了,最好挂个牌子,醒目的那种。

网友D:
漏保从没做到过每月测试,能做到每月进行测试的公司真是太标准了。

网友E:
拆开看看
记得有个附件在包装盒里,可以将他们从外部连起来

网友F:
使用这种不带联动脱扣连杆的断路器,时间久了不出现这种故障那就怪啦。

网友G:
感觉少个附件,连在手柄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感觉少个附件,连在手柄那里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H:
这样看来,会不会是里面的连杆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感觉少个附件,连在手柄那里

应该就是这样的

哦,原来如此。记得早期ABB的有连杆的

楼主:
的确如此,站领导要求每个月测试一次,填写测试记录,实际上实行近一年来的据我所知也没有发生过使用中漏电锁扣故障。

楼主:
但话说回来 ,一直没出事不代表它一直是安全的,因为这个是检修插座箱的插座的漏电保护开关,小到16安,大到250安,使用中一旦出现漏电不脱扣的事故,想是非常惨痛的。个人观点,只要有可能漏电保护试验还是有必要的,试验周期可按规定也可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I:
正常是应该联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发观动作异常后反复试了几次都还是不能正常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