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Z810220来

楼主(2025-12-15):
S7-200CN 电脑WIN10软件?

网友A:
啥意思?不明白……
是要在WIN10中安装S7-200CN编程软件吗?V4.0 STEP 7 MicroWIN SP9在WIN10中安装运行,先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之后再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网友B:
好像我还真有这个软件,要安装插件,回去找找

网友B:
就是WIN10系统找不到网卡吧,记得要安装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WIN10系统找不到网卡吧,记得要安装插件
主要是你说分不够。这个S7-200CN不想折腾了,一台旧设备有点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不明白……
是要在WIN10中安装S7-200CN编程软件吗?V4.0 STEP 7 MicroWIN SP9在WIN10中安装运行,先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之后再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
好的,谢谢。

网友C:
win10安装200的软件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和plc通讯,很多电脑没有那个ppi的接口选择。

网友D:
之前为了装这个,特意找了个旧电脑,旧电脑干别的不行,运行这个,是真够用。

网友E:
可以用虚拟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in10安装200的软件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和plc通讯,很多电脑没有那个ppi的接口选择。

试试这个批处理,用管理员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in10安装200的软件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和plc通讯,很多电脑没有那个ppi的接口选择。

试试这个批处理,用管理员运行
用过,有些系统下还是不行
搞老的200的 一般用老电脑 win7系统的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