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5):
我们有台设备,上个月是某个回路小开关偶尔跳,合闸再次运行又一切正常。今天是回路小空开和总电源漏电开关一起跳,合闸后又是一切正常,这个检查都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这种故障最难排查,建议注意一下这条线路有哪些瞬间电流突变现象的负载,特别是注意观察故障发生的时间都有哪些设备在运行,然后用排除法找出原因。

我曾经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出一个漏电开关无规律、不定时跳闸的原因(与气候有关)。

网友B:
重要的线路加监测,先分清楚是过流还是漏电,或者是短路,这种越级跳不排除开关有问题的

网友C:
小回路线路检查下,有可能有受损的地方。线路内部绝缘受损,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就把线路先更换再说。

网友D: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楼主:
看曲线记录,参与运行的有风机,发热丝,照明灯,散热风扇,东西很少,且昨天盯了6个多小时,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不得已把小空开换了个。

网友E:
最大的怀疑对象是风机与加热丝,如果风机有问题了,加热丝会发热变型,造成碰壳漏电跳闸。

网友F:
偶尔跳,先把小空开换掉再说。

网友G:
遇到一回这种问题,是配电箱接触箱体的导线有破皮漏电,只破了一点点,不规律的跳闸。

网友H:
这个破皮情况我这边也碰到过。变频器不定时报接地故障。我连电机盖都打开看了撒都没事。几次发生,最后才发现是线管和电机接线盒那边的连接处的金属束节下端磨电机线破皮了。最后分析是地面搞卫生的时候会把电机进线移动下位置,但是进线又没有固定。时间长了产生的磨损。

网友I:
估计没使用漏保
怀疑有漏电,换装带漏保的,分辨是不是漏保跳
排除漏跳就是过跳了
空开问题换空开

空开小了,压死骆驼的可能是某个小负载的加入~你懂的

网友J:
空开更换看看。

网友K:
换个空开看看

网友L:
找出什么工况下小空开跳闸就好进一步分析跳闸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