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5):
最近看到liuxd6909发了两个关于漏电开关测试中碰到的问题

由此想到,开关上、说明书上都有写每月测试一次

但实际中有多少人在家中或者说公司要求去做这个测试的

网友A:
说实话,没搞过,不管家里还是厂里;

网友B:
不要没事找事

网友C:
按规定的多了

网友D:
家里和公司都没搞过。只有跳闸的时候再送电时才会检测下好坏。

网友E:
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还是得按规定来。

网友F:
不检测,领导明确交代过。

网友G:
没检测过,除非刚安装时或是出现问题时,会进行试验检测。平时不会特意去操作,也没有规定必须去做。

网友H:
唯一去关心它的时候,它是漏电跳闸,弹起来了

网友I:
一年2-3次吧
冰箱的不要断电倒是一直没做过

网友J:
说实话,没搞过。一般不去动他

网友K:
只有在需要断电的时候,习惯按测试按钮断电

网友L:
单位会,家里不会。。。

网友M:
我是想起就测一下,2-3月按一次吧,如果涉及不能停止的,基本不会去按

网友N:
用到坏都没去动过。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不要没事找事
太对了

网友P:
厂里的嘛,需要接线,拆线的时候按一下试试,家里的,从来没去管过

网友Q:
我家里的电热水器上的漏电开关,我会不定时的检查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家里的电热水器上的漏电开关,我会不定时的检查一下。

不错,不耽误平时使用的前提下,定期不定期地测试一下,其实,即使在电站检修箱规定的定期试验,也会经常由于在使用而造成延期地测试 。

网友S:
估计比较少人有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