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5):
各位大佬有没有熟悉台达c2000变频器做张力闭环控制的有偿请教一下

网友A:
用台达变频做张力控制不算多,估计你得去官网看看

网友B:
变频器的与张力控制器配合使用(或是张力传感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模式,基本速度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它是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的闭环转矩控制,不行应该是速度反馈信号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