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cMT2105X型号触摸屏原程序是否可以通过EBP软件更改成MT8106iQ型号

楼主(2025-12-16):
请教前辈,小弟现在的软件使用的触摸屏是威纶通cMT2105X型号触摸屏,原程序是否可以通过EBP软件更改成MT8106iQ型号?

网友A:
试了一下,不行,菜单里没有MT系列的选择
但如果先是MT8106iQ可以改成cMT2105X
应该是功能上cMT2105X比MT8106iQ强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麻烦了,原来的软件还得重新做呀!

网友B:
反过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