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7):
这是网友在后台留言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绑一圈钻天猴。。。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个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做过,但记不清是什么动力了。感觉是化学燃料的动力能大点吧

网友C:
首先这个材料要很轻,电机的话看怎么飞了,直上自由落体下的话,最粗的那个装个无刷电机带风扇就可以搞定的。
直上,悬停,可控制飞行轨迹,那就得把周围四个一级助推器也装上无刷电机带风扇,且这四个风扇可以独立调控推力角度,与飞控系统结合,再配以遥控器,就是无人机那套东西了。
搞简单点的话买个四旋翼无人机拆了再装到合适的位置就行。

网友D:
这模型做的已经很成功了,用水试试。

网友E:
红色那边绑一根绳子绕电机轴,直上直下。

网友F:
要说模仿火箭原理的话,绑串天候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个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做过,但记不清是什么动力了。感觉是化学燃料的动力能大点吧
我也看过,是液压水做的动力。

网友H:
这个太重了,用电机困难比较大

网友I:
底下装个脉冲阀,打开气阀,压缩空气冲上去

网友J:
这个飞起来也控制不了啊,如果是一次性的起飞,搞个气源开关直接反冲。

网友K:
必须液氧加液态氢啊,起码得达到宇宙第一速度

网友L:
压缩空气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底下装个脉冲阀,打开气阀,压缩空气冲上去
这个最多10公斤压力

网友N:
动力源强力,负载材料轻便,感觉都挺极限,,,额,顺便求20分

网友O:
jint 管理员你好
能不能将此贴移动到电脑编程技术讨论板块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909

楼主:
回复 网友O:
好的

网友P:
浙江好多中小学都有这个实验课;

网友Q:
我们这小学科学课上,也有类似动手手工校内竞赛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