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8):
用到的手册,PDF
MR-JE-C 技术资料集(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篇)
MR-JE-C技术资料集(轨迹模式篇)

~~~~~~~~~
根据硬件手册,FX5U网口可以代带16轴<不知道加上其它程序循环时间会不会爆炸>。

~~~~~~~~~~~~~~~~~
伺服网络设置,我简述一下:

面板有2个旋钮,sw1+sw2 如果是00 那么伺服的IP地址最后的地址是软件设置(用USB自行设置),如果是非00,地址=SW1+SW2的16进制转换到10进制的地址。

这里不再啰嗦,细节直接看手册去吧 MR-JE-C 技术资料集(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篇)4.2 IP地址设定。

~~~~~~~~~~~~~~~~~~~~~~~~~
编程软件这边:

1,添加从站,<可以手动拖进去,也可以把伺服配置IP地址后然后自动检测扫描>

完成以后记得点 上面的 《反映设置并关闭》

~~~~~~~~~
2,链接软原件,RX,RY 占用64位,RWW RWR 占用32个字。

考虑到FB块通用性,这里直接考虑16轴配满,RX RY 用B区,RW 用W区,<B/W是16进制寻址>;

RX是CPU是伺服反馈给PLC的,64点*16轴=1024点,B0~B3FF
RY是CPU发送给伺服的,同样的点数,从B400-B7FF
RWr 读 W0-W1FF   32点*16轴=512点
RWw 写 W200-W3FF

检查- 应用。

PS:记得CPU参数里面设置一下B 和W区域的大小,B合计要1024+1024=2048,W 需要512+512=1024点

然后下载到PLC即可。

~~~~~~~~~~

3,手册大致白话:

RX RY区域,只用64位最后一位(bit0~63),RY3.F(bit63)是通讯开始,RX3.F(bit63)是通讯OK。

程序: 只要轴号在1-16即可驱动

RW区域:

我看了很多别人做的,都用的数组做的(估计都是抄袭吧),FB调用的时候,一次就用读取32个INT,写32个INT,还有上面的RX RY也是用的数组64个bool。

考虑节约性能,不用数组,还有,有些映射是DINT,数组是int,转换传送ST下面用MOV会报错(int-dint不能互相转),不是太友好。

根据上面的表格,做一个结构体,方便使用修改

R是读,W是写,也方便区分

程序映射: 一个Z0干下去,只需要计算首字偏移量,然后跟着加偏移量就行,后续修改检查也不是太麻烦。

~~~~~~~~~~~~~~~
好了,上面的基本上就那样了,剩下就可以写程序了

轴控无非,SON,复位,回原点,JOG,相对,绝对,无非就是以上动作吧,点到点应用最多。

SON:

这个参考别人的程序,就是把控制字RW00-6040 写16#F 就OK了,手册给的状态机:

~~~~~~

以上,BIT0-BIT3是 SON,BIT7是复位故障,bit8是暂停,

还有反馈可以读:RR-6041

~~~~~~~~
看别人写的很简答,我也从简吧

中午了,吃饭了,后续再来更新。

AI也挺SB的,Z0:=32*ii_AxisNO-1; 这样是错误的,它没发现,还是我发现的,哈哈哈
正确的应该是Z0:=32*(ii_AxisNO-1);这样计算偏移量应该就OK了;

后续有硬件了,我慢慢调试~

楼主:
电机前两天就到了,忙着去干其它的,就一直没弄,今天早晨没事,研究一下:

SON篇:

用的是6040+6041 ,6040是写,6041是反馈

我们用的就是 Quick Stop<快速停止>,Disable Operation,Enable Operation<伺服ON=SON>,Fault Reset<故障复位>

Quick Stop 快速停止 bit7=0,bit2=0 bit1 =1 其它位不管,更具状态表,只要bit2 OFF掉,伺服都会关闭,

我的理解:但是快速停止意思是伺服控制还起效,如果遇到大惯性系统,伺服会快速吸能停止掉,如果直接把6040写0,那么伺服不控制电机,纯靠惯性停止,自己也就玩玩,不玩太高深,但是考虑功能,外面拍下急停,首先进入急停状态,完成以后才会给6040写0,感觉好一些把;

Disable Operation bit0-2=1 感觉意义不大,内部什么开启啥的, 不用管,不SON的时候,写0

然后就是Enable Operation<伺服ON=SON> ,BIT0~BIT3=1 即是16#F

Fault Reset<故障复位> bit7=1就是复位,其它状态位不管。

以上就是反馈信号,

我感觉只用,Operation enabled  Quick stop active  Fault+Fault reaction active

Operation enabled bit0 1 2 5 =ON
Quick stop active bit0 1 2   =ON
Fault+Fault reaction active bit3=ON

只要大致情况,就可以写程序,

SON,只需要 写F就行,反馈 状态bit0 1 2 5 =ON 那就是OK,正常停止SON,写0完事。

如果驱动了急停(快速停止),写2,即:#1011<不能断SON,不然失去快速停止的意义了>,bit2=ON,<根据状态图,需要在SON的时候才驱动快速停止,也才有意义>

~~~~~~~~~~~~~~~~~

程序后续补上,刚接了电话,要处理一下工作的事情~ 慢慢更新,老古董也要盘出花来~哈哈哈
~~~
继续:先简单测试一下,6040的bit0~3 ON,伺服就ON了,6041.2=1的时候就是SON了,断开6040的bit0~3会OFF掉,bit2是快速停止,会延迟一下断SON,说明快速停止伺服还是起作用的,完全可以保留。
GIF:

~~~~~~~~~~~~~~~~~

根据手册编写的程序效果如下:GIF:

/*程序截图:

故障复位,SON,快速停止都OK了。

网友A:
三菱这个系列的手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它有PLCOPEN规范的功能块,程序里写MC_比搞RW映射顺眼的多,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时间去研究一下,最近没事玩玩5U,实际工程很难用三菱了,汇川不香吗,轴控封装好,拖进去就完事了,

以前用过欧姆龙的M2总线伺服,也是类似MC功能块,太占用空间,不知道FX5U这个MC功能块啥效果,自带的好像没找到,有时间去官网找来打开看看

楼主:
JOG篇:

1,之前脉冲轴我用相对模式,但是这个总线轴直接警报,AL90.1,就是说没有进行原点回归不能执行运行。

2,参考别人的视频,几个都是用速度模式来做的JOG,3=PV模式

3,有个问题,速度单位是0.01r/m 肯定不是我们很想要的直观的mm/s,求助AI;

4,试运行了一下,发现反馈的速度对不上,看手册,速度反馈单位也是0.01r/m  继续让AI帮我算公式:

实测:给的5mm/s 机械的关系,抖动比较厉害,肉眼可见是OK的

GIF效果:

程序截图:

以上:可以简单的做JOG运行,当然,还没有添加极限位的限制,后续继续优化即可,可以动了,剩下的都是小问题~

下面有时间再来做回零程序了,应该也是用PV速度模式做,模式是35-37 当前位置为0点,速度模式控制正反转以动轴即可,限位感应用X点

楼主:
回原点:PV速度模式,
相对,绝对定位:PP模式,
还有TQ扭矩模式,
速度模式就省略了,JOG就是PV速度模式,

~

我把硬件配置改成第16轴,测试OK,表示偏移量计算也是OK的,

注意:B/W区域请设置一下,因为考虑的16轴,当然,如果你不用那么多,也可以修改FB里面的WY Ww 区域起始地址~

附件是库文件:自行导入即可使用:

全文完!有BUG请自行修改。

网友B:
三菱日本网上有mc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吧,MC块也是类似的间接寻址,如果多次调用MC块,要多次间接寻址,感觉整体扫描时间也不短,不过呢,我也是玩玩~

网友B:
是的,占用很多程序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吧,MC块也是类似的间接寻址,如果多次调用MC块,要多次间接寻址,感觉整体扫描时间也不短,不过呢,我也是玩玩~
感谢楼主分享!
先收藏后点赞;后期如果项目中能用到,十分感谢楼主分享;如果项目中有问题,请楼主不留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