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9):
如题 程序大小 和 源代码信息为什么差这么多 他们各有什么不同 我写的程序是放在源代码信息里的吗

网友A: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如果不下载源代码信息,是不是就读不出来程序,哪怕是没有加密码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另一种加密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如果不下载源代码信息,是不是就读不出来程序,哪怕是没有加密码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另一种加密方式

可以使用GX Developer读取,但是,可能读取程序不完整,但是并不能完全实现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如果不下载源代码信息,是不是就读不出来程序,哪怕是没有加密码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另一种加密方式

可以使用GX Developer读取,但是,可能读取程序不完整,但是并不能完全实现加密。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我理解
程序大小是你用了多少“指令”,看一下“end”的地址是不是8377
源代码应该是编译后占用的程序区内存大小,比如MOV指令,它可能占用5个字节(指令手册应该有说明),但只占用一个程序地址
LD指令可能占2个字节,也只占一个程序地址

以前PLC介绍有程序大小,现在也有程序区大小,也有二个都标的,但标注的有区别,标程序的就是能写进这么多指令,标程序区的能写多少条就与使用的指令有关联
有一个指标超了or修改程序,or换内存更大的CPU

上传下载程序,应该是代码,从PLC上传的代码,软件自动转换成供你使用梯形图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
程序大小是你用了多少“指令”,看一下“end”的地址是不是8377
源代码应该是编译后占用的程序区内存大小,比如MOV指令,它可能占用5个字节(指令手册应该有说明),但只占用一个程序地址
LD指令可能占2个字节,也只占一个程序地址

以前PLC介绍有程序大小,现在也有程序区大小,也有二个都标的,但标注的有区别,标程序的就是能写进这么多指令,标程序区的能写多少条就与使用的指令有关联
有一个指标超了or修改程序,or换内存更大的CPU

上传下载程序,应该是代码,从PLC上传的代码,软件自动转换成供你使用梯形图程序

你的理解力已经太旧了,所以需要多看手册而不是杠。

从你的回复来看,你是真不懂啊,哪有可能5个字节用一个程序地址?这种情况下你让PLC操作系统程序员怎么分配地址?

多看书,多看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
程序大小是你用了多少“指令”,看一下“end”的地址是不是8377
源代码应该是编译后占用的程序区内存大小,比如MOV指令,它可能占用5个字节(指令手册应该有说明),但只占用一个程序地址
LD指令可能占2个字节,也只占一个程序地址

以前PLC介绍有程序大小,现在也有程序区大小,也有二个都标的,但标注的有区别,标程序的就是能写进这么多指令,标程序区的能写多少条就与使用的指令有关联
有一个指标超了or修改程序,or换内存更大的CPU

上传下载程序,应该是代码,从PLC上传的代码,软件自动转换成供你使用梯形图程序

你的理解力已经太旧了,所以需要多看手册而不是杠。

从你的回复来看,你是真不懂啊,哪有可能5个字节用一个程序地址?这种情况下你让PLC操作系统程序员怎么分配地址?

多看书,多看书。

我的理解也叫杠?
好吧
杠一下
5个字节只是比喻MOV 可能占用,系统程序员怎么分配地址对于使用者还要关心吗? 这个地址你不会说与应用程序地址是同一个吧(肯定有关联),和使用PLC者有关系吗?使用者不就关心程序地址吗?or者叫步,楼主展示的PLC最大32000步
你怎么不对8377这个程序地址做评价?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源代码包含内容你贴出来了,对于(PLC)运行非必要吗?源代码难道不包括(用户)程序了,不包括功能块?
从PLC上载程序,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谁下载的程序都不知道(设备自带),是否带有某些信息鬼知道
如果这“信息”指定是程序以外的信息,比如“标签”,程序注释说明等,现在下载的程序有多少带标签,注释说明等信息?

前边(5楼)只是要说明程序地址与编译后下载到PLC的源代码大小关系之一,理解只与程序有关?哈哈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
程序大小是你用了多少“指令”,看一下“end”的地址是不是8377
源代码应该是编译后占用的程序区内存大小,比如MOV指令,它可能占用5个字节(指令手册应该有说明),但只占用一个程序地址
LD指令可能占2个字节,也只占一个程序地址

以前PLC介绍有程序大小,现在也有程序区大小,也有二个都标的,但标注的有区别,标程序的就是能写进这么多指令,标程序区的能写多少条就与使用的指令有关联
有一个指标超了or修改程序,or换内存更大的CPU

上传下载程序,应该是代码,从PLC上传的代码,软件自动转换成供你使用梯形图程序

你的理解力已经太旧了,所以需要多看手册而不是杠。

从你的回复来看,你是真不懂啊,哪有可能5个字节用一个程序地址?这种情况下你让PLC操作系统程序员怎么分配地址?

多看书,多看书。

我的理解也叫杠?
好吧
杠一下
5个字节只是比喻MOV 可能占用,系统程序员怎么分配地址对于使用者还要关心吗? 这个地址你不会说与应用程序地址是同一个吧(肯定有关联),和使用PLC者有关系吗?使用者不就关心程序地址吗?or者叫步,楼主展示的PLC最大32000步
你怎么不对8377这个程序地址做评价?

“程序大小是将你的源程序编译后的大小,源代码信息就是源程序。能在PLC中运行的是程序,源代码对于运行并非必须,如果你要从PLC中上载程序,你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否则你无需下载源代码信息。”

源代码包含内容你贴出来了,对于(PLC)运行非必要吗?源代码难道不包括(用户)程序了,不包括功能块?
从PLC上载程序,才需要下载源代码信息,谁下载的程序都不知道(设备自带),是否带有某些信息鬼知道
如果这“信息”指定是程序以外的信息,比如“标签”,程序注释说明等,现在下载的程序有多少带标签,注释说明等信息?

前边(5楼)只是要说明程序地址与编译后下载到PLC的源代码大小关系之一,理解只与程序有关?哈哈过了

我错了,我错的很离谱,我简单的认为你是不看手册,其实问题不在这里。

核心问题在于,你应该从小学开始重修语文。

你这个水平,旁边看看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小学语文是被及格的,高考语文老师不相信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