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土G1S大功率变频器的两种控制板有什么区别?如何将30千瓦的驱动板,改装到可以测试55千瓦及以上的控制?

楼主(2025-12-20):
富土G1S大功率变频器的两种控制板有什么区别?如何将30千瓦的驱动板,改装到可以测试55千瓦及以上的控制?记得原来改过施耐德TV28变频器的驱动板, 是5.5KW和7.5KW驱动板相互改,这种板上有两个电阻是功率识别电阻,改成对应的就可以了,这个富士的是不是也可以呢?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A:
CPU板的话没有区别,至少内部功率代码不同,驱动板的话,我要看看两个功率段是不是使用同一个驱动板

网友A:
30和37的共用同一类型的驱动板。

网友B:
找我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