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0):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TIA V21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0 64位    21H2/2021LTSC
Win11 64位    24H2家庭版
             24H2专业版
             23H2 ,24H2,24H2LTS 企业版

Win11 Server 64位    2022标准版(完全安装)
                    2025标准版(完全安装)

TIA V21推荐的硬件要求: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硬盘:50G SSD
网络:1G
显示器:15.6寸或更大。

网友B: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这是要造航母吗

一个编程软件,越做越大,越来越卡,

网友C:
落实一下,不低于I5-12600HE这是真是假,去年买的电脑13代I7,照这个速度后年我得换电脑了,其实他更新这些东西没啥大的改变,什么AI乱七八遭的,不行吧老板邀请过去培训下如何使用AI编程,完了回来咱们这帮人回家种地去吧,老板一人搞定一切妥妥的降本增效,我连V20都没装,我宁可把PLC版本刷到V3.0用V18。现在你们用V21我就得把我自己升到V20了,软件这个我不喜欢尝鲜,我总要落后欧那么一两个版本才心安。

网友D:
推荐的电脑配置虽然要求高,但是配置低一点也能用,毕竟也不是博图里面所有的功能你都需要,而且只要不是要求响应快的,卡一点儿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E:
i5 12490+32g跑的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TIA V21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0 64位    21H2/2021LTSC
Win11 64位    24H2家庭版
             24H2专业版
             23H2 ,24H2,24H2LTS 企业版

Win11 Server 64位    2022标准版(完全安装)
                    2025标准版(完全安装)

TIA V21推荐的硬件要求: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硬盘:50G SSD
网络:1G
显示器:15.6寸或更大。

看到网络1G,宽带?你们使用的够吗?电脑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TIA V21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0 64位    21H2/2021LTSC
Win11 64位    24H2家庭版
             24H2专业版
             23H2 ,24H2,24H2LTS 企业版

Win11 Server 64位    2022标准版(完全安装)
                    2025标准版(完全安装)

TIA V21推荐的硬件要求: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硬盘:50G SSD
网络:1G
显示器:15.6寸或更大。

看到网络1G,宽带?你们使用的够吗?电脑够吗?

唉,在电信都能申请万兆宽带的今天,还需要发这种感叹吗?
我告诉你为啥21对网络有要求,因为其主推AI。

网友G:
估计没有几个万兆是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TIA V21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0 64位    21H2/2021LTSC
Win11 64位    24H2家庭版
             24H2专业版
             23H2 ,24H2,24H2LTS 企业版

Win11 Server 64位    2022标准版(完全安装)
                    2025标准版(完全安装)

TIA V21推荐的硬件要求: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硬盘:50G SSD
网络:1G
显示器:15.6寸或更大。

看到网络1G,宽带?你们使用的够吗?电脑够吗?

唉,在电信都能申请万兆宽带的今天,还需要发这种感叹吗?
我告诉你为啥21对网络有要求,因为其主推AI。
周围有几个网能达到安装时的标称?
当然,它要求也是很正常的,使用的电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上有人发下载链接了 。

         我是Win10 LTSC 21H2系统 。。 可以安装吗  ?
         我怕那一大坨下载完了不兼容系统,那就心潮澎湃了。

         西门子讨论区都没有见博途V21的讨论么 。。。。
         难道大家都厌恶西家那一坨一坨还互不兼容了 ?

TIA V21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10 64位    21H2/2021LTSC
Win11 64位    24H2家庭版
             24H2专业版
             23H2 ,24H2,24H2LTS 企业版

Win11 Server 64位    2022标准版(完全安装)
                    2025标准版(完全安装)

TIA V21推荐的硬件要求:
CPU:不低于I5-12600HE
内存:16GB(推荐32G或更大)
硬盘:50G SSD
网络:1G
显示器:15.6寸或更大。

看到网络1G,宽带?你们使用的够吗?电脑够吗?

唉,在电信都能申请万兆宽带的今天,还需要发这种感叹吗?
我告诉你为啥21对网络有要求,因为其主推AI。
周围有几个网能达到安装时的标称?
当然,它要求也是很正常的,使用的电脑的…

安装企业宽带,基本都能达到合同标称。

网友H:
更新了啥功能?有知道的老师给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更新了啥功能?有知道的老师给说说。
大致更新了:
硬件方面:
1、给S7-1200G2带来了4.1的全新固件。
A、支持PTO运动控制工艺对象,支持OPC UA,提升了系统诊断和维护功能,支持PLCSIM Advanced V8仿真,运动控制功能得到大幅扩展。
B、BB1297位实时时钟提供1年的长时间。新增16DI/16DO的高密度IO模块。
C、发布CP1243-1 G2 以太网通讯模块,支持多种远程协议和云连接功能。
2、给S7-1500带来了4.1的全新固件。
A、除了提升原有功能和性能之外,冗余CPU引入Cir功能,可以实现运行中修改硬件组态。
B、对于1517H/1518HF,将Profinet IO连接数量从256扩展到512。
3、ET200系列硬件更新
A、推出了新硬件ET200eco PN M12-L
B、推出ET200SP故障安全模块。
软件方面:
1、WinCC UnifiedV21
A1、Unified设备可作为ModbusRTU主站
A2、新增S7-200 Smart驱动
A3、可通过MQTT实现WinCC UnifiedRT与其他设备的实时交互。
A4、支持多屏显示,支持CA证书动态导入,支持脚本中一键插入系统函数。
A5、通过WinCC Unified DAtaHub可以将数据集中在同一地方。

2、扩展了Simatic SourceDocument功能,FBD和SCL导出功能,并且实现了与Git等主流版本控制系统的无缝集成,支持导入导出FBD和SCL块,混合编程语言块以及项目库类型多种对象。
可选择下载但不重新初始化实际值功能。
在一些诸如全局搜索等软件功能上得到了加强。

3、在现有保护基础上,增加了对存储卡的保护,从卡上载,也需要输入对应密码。运行过程中的用户账号锁定功能,防范暴力破解攻击。

网友I:
西门子博图版本升得太快了 ,V17还没用太明白呢就升到了V21版本了 。

网友J:
吃硬件,耗费软件资源,还是慢慢来比较快

网友K:
都不想提,现场还有V15.1的呢,厂家有密码,每次有问题,还有电脑留V15.1的给远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