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1):
前辈们,这是欧姆龙一个老款的触摸屏型号是NT631C-EV3,因为固件丢失了,就官网下载了固件,更新中文的固件提示成功了,但是上电触摸屏白屏转黑屏不行,无法进入传输模式。又下载的英文的固件,可以刷进去,上电也可以进入传输模式了,然后我想建一个画面链接CPM2AH的PLC,测试一下,看看触摸屏画面能显示不,因为这个触摸屏不连接PLC上电是显示一个系统初始化的,我就用NTST4.8C中文编程软件新建了一个画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软件下载到触摸屏时提示PT是英文系统,我就确认,可以下载进去,提示下载成功,然后我把PLC和触摸屏,通讯线序2--3  3---2   5---5的数据线,链接好后,PLC通讯的comm灯也在快闪,应该是链接成功了,但是触摸屏从白屏的系统初始化界面一下跳到微亮的黑屏了,我现在找不到问题了,是系统固件刷的不对?通讯线线序错了?NTST4.8C这个中文软件不行?还是触摸屏新建的画面建立错了,那个PT配置对不对呢,大家帮着看下。谢谢了。

楼主:
PLC和触摸屏通讯线序用的是这种接线方法

网友A:
然后我把PLC和触摸屏,通讯线序2--3  3---2   5---5的数据线
是这个还是图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把PLC和触摸屏,通讯线序2--3  3---2   5---5的数据线
是这个还是图的接法
双方都是欧姆龙?这个线不靠谱~这好像是C20H与电脑的
欧姆龙PLC 9是通讯地标准~NS屏好像5是信号地,但PLC侧CPU自带232记得只有mini H是5脚地

网友C:
不要设置控制区;
否则在PLC内指定页号。

网友B:
因为年代久远,凭记忆回复,可能有错误处见谅

固件丢失?是不是系统丢失了?
中文系统,记得升级到中文系统有一个过程,系统是G2.1,也可能后来合并到软件里了
4.8C软件里就有中文系统,不用单独下载
没试试第一个不带V3的系统?
如果应用程序不带中文,安装英文/日文的系统是没问题
如果应用程序带中文,系统也要是中文的
如果应用程序带日文,系统也要是日文的,否则显示乱码

再来说与PLC通讯
从描述看,可能D0000=0~屏指到了不存在的画面
将D0000改成有画面的数试试

还是“黑屏”可能是通讯参数不一致
1.检查PLC的232口是不是好的
2.读出PLC的通讯口设置,设置成标准最好~屏设置成一致的
3.屏联接PLC使用com1,如果使用com2,调到com1试试

接线图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设置控制区;
否则在PLC内指定页号。
不使用,那众多画面怎么调用,比如弹出报警画面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确实不懂你的“否则”是什么意思

不问你怎么实现,能说那家触摸屏不要控制区调用画面吗?~别说是工控机类触摸屏

楼主目前是一个画面,以后呢

楼主这款触摸屏在双良远大设备上见到最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确实不懂你的“否则”是什么意思

不问你怎么实现,能说那家触摸屏不要控制区调用画面吗?~别说是工控机类触摸屏

楼主目前是一个画面,以后呢

楼主这款触摸屏在双良远大设备上见到最多

我败了……
我投降……

楼主也不来说说问题解决了没,再不来这个讨论帖又歪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确实不懂你的“否则”是什么意思

不问你怎么实现,能说那家触摸屏不要控制区调用画面吗?~别说是工控机类触摸屏

楼主目前是一个画面,以后呢

楼主这款触摸屏在双良远大设备上见到最多

我败了……
我投降……

楼主也不来说说问题解决了没,再不来这个讨论帖又歪楼了。
探索未知,何来败不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确实不懂你的“否则”是什么意思

不问你怎么实现,能说那家触摸屏不要控制区调用画面吗?~别说是工控机类触摸屏

楼主目前是一个画面,以后呢

楼主这款触摸屏在双良远大设备上见到最多

可以用脚本调用画面的ABB,西门子,富士.....太多了,你用的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否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再来引用;

再则画面调用哪个说必须要用控制区才能实现(别问我怎么实现,欧姆龙触摸屏我没用过,不懂);

再则楼主一共就编了一个画面,哪来的众多画面?
确实不懂你的“否则”是什么意思

不问你怎么实现,能说那家触摸屏不要控制区调用画面吗?~别说是工控机类触摸屏

楼主目前是一个画面,以后呢

楼主这款触摸屏在双良远大设备上见到最多

可以用脚本调用画面的ABB,西门子,富士.....太多了,你用的太少了。

富士西门子不也可以用控制调用画面吗?
用脚本来的容易还是控制来的容易?ABB屏没用过

昆仑屏也用脚本做过一些调用就感觉好累,尤其中途要变换一些东西
对于屏自身没有or发现的才用脚本,可能半路学习脚本确实累

问句楼主这屏好像没有脚本可写吧~两的企业使用中没发现,后来用NS屏才有见到
好像有人又要说扯远了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网友C:
根据官方资料,NT631C有以下四种切换画面的方法:
1、在PT状态控制区操作(就是本帖讨论的D0方式);
2、使用具有“切换画面”功能的触摸开关;
3、使用位内存表中的画面切换功能;
4、使用报警列表/历史功能的画面切换功能。

从楼主的需求看,只需要进行画面切换即可,那么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使用以上第二种方法,通过触摸开关直接切换画面,无需设置PT控制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因为,学习老物件在学习成本上很不划算,老物件上很多方法在新物件上可能就是复选框上勾一下就可以了。以前的方法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了。楼主的实物只是检测其基础功能是否正常而非深入研究,其只是为了二次售卖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因为,学习老物件在学习成本上很不划算,老物件上很多方法在新物件上可能就是复选框上勾一下就可以了。以前的方法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了。楼主的实物只是检测其基础功能是否正常而非深入研究,其只是为了二次售卖而已。

OK,对老物件可以适当学习,不鼓励刻苦钻研,这样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这就好像,有智能手机了,谁在研究大哥大,卡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这就好像,有智能手机了,谁在研究大哥大,卡片机?

.:
这是开着汽车不让别人骑自行车吗?

网友A:
一些老设备 还有NT的屏
丢系统 丢程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这就好像,有智能手机了,谁在研究大哥大,卡片机?

这是开着汽车不让别人骑自行车吗?
自行车还有买到吗?你是修车的?
即然学习,直接学习高级先进的不好吗?
难道学习高级的低的就学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老设备 还有NT的屏
丢系统 丢程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丢程序与不按时换电池有关,就遇到一起据说是雷击丢程序
NT屏丢系统遇见过几个,追问都是看到那句“system。。。。。”瞎操作后只能在装系统
但是那两个制冷设备的都不自己操作,即便发给他操作流程也坚持等你去处理
最远的到温州,最近的3站公交,2分钟解决,特愿意看到“system initializing”提示
当然也遇到不给钱的~这么简单,那就记着你了
......弄的多了,故事也多

网友E:
NT631C这款20年前在空调制冷行业用的特别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共同探讨一起学习。测试了一下是这个D0000的问题,PLC做做了一个程序,传了一个1到D0000里,现在这个1画面可以正常显示了,欧姆龙的触摸屏怎么会这样,如果我做了2个画面,画面1和画面2的话,这个PT属性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总不能需要显示1画面传1到DM0里,需要显示2,传2到DM0里吧,欧姆龙我也第一次用,不清楚这个逻辑。
就是这样转换画面~PLC程序控制,比如报警画面,那个信号出现就将那个报警画面号给到D000
还一种是切换画面,比如一个上下按键调出你需要的另一个画面
这款屏好像没有脚本功能,所以就别想脚本了~可以再找找,毕竟它太老了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你如果学习,为啥在一个停产好多年的产品上下功夫?
NS,NB学会了还可能用到
昆仑也不错
这个目前只有废物利用or维修才再接触

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

学习,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思路,学的是技能,学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新/老事物之间,可能具体的操作/外观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大同小异。
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会了这一样,那么遇到类似的东西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会了一种触摸屏,遇到其他型号、其他品牌,无非就是熟悉软件操作,寻找所需的元件/功能的问题。
自己摸索解决不了,无非就是去查手册、找资料。
再解决不了,无非就是上论坛、进群寻求大家帮助。

况且楼主手头有这个实物,所有功能均可实际验证,不比空谈理论要好很多?
学有所得,为何不能在老家伙上下功夫?
这就好像,有智能手机了,谁在研究大哥大,卡片机?

这是开着汽车不让别人骑自行车吗?
自行车还有买到吗?你是修车的?
即然学习,直接学习高级先进的不好吗?
难道学习高级的低的就学不会了
谢谢师傅指导。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