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igbt模块问题

楼主(2025-12-21):
图中标注这个位置上电只有0.5v左右,这个电压这么低,是怎么驱动 mos 管的。下面直接连到光耦负极,没有回路是怎么产生电压的,有没有大神能看懂解惑一下。

网友A:
就你的第二张图片来看,这种电路就是单电源驱动6个IGBT,不像常见的一组电源驱动下桥,另外三组驱动三个上桥,你说的0.5v,不知道你的参考点在哪里,你说的光耦也没看到,看不到光耦电路无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