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2):
手里一个欧姆龙的血压表,还有一个东芝亦或夏普的,同一人几乎同时测的,血压差20多。
现在分不清哪个准了。
请问,哪家的比较准一些。或者大家还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实在搞不明白二者为什么差这么多,变送器不一样吗?)

网友A:
我很好奇如何同时测?左右手同时?那是会有差距的。

品牌?在大家都测不太准的情况下,好点的医院上欧姆龙医学版,差点的护理院上国产三诺。

血压计其实测定的是血压趋势,具体数值其实医生也并不十分在意,反正180和160吃的药是一样的,压不下去联合用药或者再加半粒。

网友B:
鱼跃的也还行,血压这个测量的话,情况太乱了,紧张了就高了,走两步测也高,喝点酒测也高,就正常情况测的话,也得让人静坐10分钟休息好,再测。还有就是那个测量带的佩戴是否正确。

网友C:
   按规定电子血压计是要求一年进行一次校准的,还要由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校准。由于使用者几乎没有校准条件,所以都是用到坏为止。再者测量血压的要求及注意事项也不少。电子血压计没有经过校准,测量时再不注意,怎么判定测出的血压准不准呢?正如2 楼说的:“血压计其实测定的是血压趋势”,最可信的就是通过日常的血压记录来判断自己的血压是升了还是降了。

网友D:
水银体温计不让卖了之后,谁能推荐一下哪个牌子的的体温计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水银体温计不让卖了之后,谁能推荐一下哪个牌子的的体温计好?

别买耳测得,普通的松下欧姆龙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里一个欧姆龙的血压表,还有一个东芝亦或夏普的,同一人几乎同时测的,血压差20多。
现在分不清哪个准了。
请问,哪家的比较准一些。或者大家还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实在搞不明白二者为什么差这么多,变送器不一样吗?)
医院我看都是欧姆龙

网友F:
水银听诊器的.

网友G:
只要允许生产,做校准的都准
血压这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手臂手腕手指都可以

体温计,电子的与水银的比快,想数值一致也保持5分钟
额枪不准,想准在屋里待几分钟后再测
耳蜗的是给儿童开发的,最好也在室内待会儿再测

水银血压计应该是最不准的,影响它的主要人,护士的听觉是最大的因素

怀疑血压有问题,每天最好固定时间,固定状态,固定姿势,固定位置,间隔量三次取中间值,坐标纸记录下来
一段时间后看曲线趋势

网友H:
非常成熟的东西,差别在于品牌溢价

网友I:
有点误差很正常的

1mmgh=133pa,20mmgh是很小的误差了

网友J:
OMRON的,用的一直都挺好,不过现在运动手表上也可以测心率、血压等;

网友K:
我看医院都是欧姆龙,我也买的欧姆龙,主要给家里老人用,估计再过10年我自己也得用用

网友L:
我给家人买的也是欧姆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给家人买的也是欧姆龙的

最主要是欧姆龙便宜,大连产的还要便宜,相对于拜尔要便宜好多,又是进口品牌,不掉面子

网友M:
身边 的同事 都使用的是欧姆龙的血压计呢,听说 用着还可以,我家的不是这个牌子的,我也不总测。

网友N:
电子血压计就买欧姆龙,不说别的,2010年左右买来用了半年时间,然后丢在垃圾堆里吃灰,前年翻出来开机竟然杠杠的,到现在还一直能用。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2562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电子血压计就买欧姆龙,不说别的,2010年左右买来用了半年时间,然后丢在垃圾堆里吃灰,前年翻出来开机竟然杠杠的,到现在还一直能用。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2562

要看的,大连产的我用坏2个了,日本原装的从2012年用到现在了,换了一根绑带,期间去欧姆龙校对3次。

网友G:
你可能是测量时的姿势位置不对

看到同时,你是不是一个测胳膊,另一个测手腕or手指
按指引再测一遍~核心就是心平气和,重要的是与心脏同水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电子血压计就买欧姆龙,不说别的,2010年左右买来用了半年时间,然后丢在垃圾堆里吃灰,前年翻出来开机竟然杠杠的,到现在还一直能用。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2562

要看的,大连产的我用坏2个了,日本原装的从2012年用到现在了,换了一根绑带,期间去欧姆龙校对3次。

还记得坏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水银体温计不让卖了之后,谁能推荐一下哪个牌子的的体温计好?
目前还有卖的
买2位小数的,10来秒测出的与水银的等数值,1位小数的要等值以前的也要5分钟~当年的测试
90年代花180买的2位小数,后来没电了,没打开就供着了

网友O:
去医院的时候可以看一眼一般医院用什么牌子的检测仪多,就可以参考了

网友P:
家里又2只臂式血压计,同一时间静坐测量有一定差别,但没有差20这么大,同一血压计每次测量值也不一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电子血压计就买欧姆龙,不说别的,2010年左右买来用了半年时间,然后丢在垃圾堆里吃灰,前年翻出来开机竟然杠杠的,到现在还一直能用。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2562

要看的,大连产的我用坏2个了,日本原装的从2012年用到现在了,换了一根绑带,期间去欧姆龙校对3次。

欧姆龙的说明书上写寿命5年的

网友R:
你不知道 深圳某大医院,  3甲。 莲花山。  我去测了血压。当时摆了3台血压仪,免费测。 我3台都测了 相差20,心率基本相同。 给医生反馈,她说 知道了 根本不在意。医院都如此,还说啥 哪家强?

网友S:
血压本来就是波动的,同一血压计同一时间连续测数值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医生诊断都是用水银血压计配合听诊器,连续三天同一时间段测量的血压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成熟的东西,差别在于品牌溢价
有没有推荐?
这几天下载了一个蚂蚁阿福,这里可以连接一些型号的血压表。不知在这些可以互联的表里,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