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2):
大家好,变频器型号为ACS800-01-0060,103A,之前拆下来的,存放两年左右了,之前使用方式未知,现在要用,现在用的是普通三相电机,没有用到制动功能也未接制动电阻,通电显示正常,点击启动按钮,电机会动一下然后立即报BRAKE FLT,在手册里面找不到这个故障,网上查的是制动故障,经过检查制动IGBT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希望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尝试一下接制动电阻试试咯,如果还报查找制动检测电流

楼主:
不是制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B:
解决了踢我一下,涨涨经验,没遇到过。

楼主:
还没解决

网友C:
你是不是提升软件的ACS800,型号后面有+N652之类的,或者主板软件号是ACXR7421,如果是提升软件的话有个参数会监视空载电流,空载电流达不到就报这个故障

楼主:
不是空载,是接电机的,启动立即报

网友C:
你得确认是不是提升软件吧,然后有个参数叫刹车释放电流,即使你接电机了电流达不到释放电流也会报这个故障的,要么你改小电流,要么接合适功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