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空调PLC逻辑检查案例

楼主(2025-12-22):
现场程序下载好后,用户设定界面压缩机限制运行功能 需要设置成允许状态,不然压缩机不能正常启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怎么了?是询问怎么办到吗?还是其他要求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理?其实很合理,压缩机工作不是制热就是制冷,他不工作的话那就是不制热也不制冷,这就是常温内循环模式了。哈哈哈,还有就是检修或者其他操作,需要屏蔽压缩机工作的场景都可以用上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理?其实很合理,压缩机工作不是制热就是制冷,他不工作的话那就是不制热也不制冷,这就是常温内循环模式了。哈哈哈,还有就是检修或者其他操作,需要屏蔽压缩机工作的场景都可以用上这个功能。
涨知识了,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