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用过这种国产的总线阀岛吗?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2025-12-23):
一个改造项目,电柜太小了,要加很多阀,这个14位也就600不到,PLC加个模块也得2-300,成本多不了多少;
就是不知道这个质量如何?不要用几天就坏了,特此问问大家。
之前项目PLC是带ECAT总线的,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
但个人经验,淘宝的工控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
但个人经验,淘宝的工控产品还是不错的
回头买2个试试水,其他品牌我看一个就要1K+

网友B:
要不FESTO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FESTO一下?
太高大上,PLC配不上

网友C:
费市托贵啊

网友D:
费斯托贵,亚德客也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斯托贵,亚德客也有啊
亚德客的要1K多,这个才5折。

网友E:
说一万遍不如脚踏实地做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一万遍不如脚踏实地做一遍
试错是需要成本的,

网友F:
这个性价比相对高啊,才五百多,

网友G:
搞吧,没多大关系的,没那么金贵,使用环境不是很差就行。

网友H:
听别人说多少次都不如自己去试用下更靠谱;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

但个人经验,淘宝的工控产品还是不错的
咸鱼买的亚德客,还是有个别会偶尔卡滞,能熬过一年质保期也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

但个人经验,淘宝的工控产品还是不错的
咸鱼买的亚德客,还是有个别会偶尔卡滞,能熬过一年质保期也就可以了

二手货,不好说,我从来没买过

楼主(2026-04-08):
各位,经过几个月的洗礼,现场用着还行。

就是,我买的14位的,排气有点不畅,比如4位的电磁阀OFF,3*5位连接的气动三爪肉眼可见的会闪烁一下。

所以,不建议买位数太多的阀岛。

第一次买了2个,有一个偶尔冷启动端口不亮,厂家很热情的更换了一个。

网友J:
买质量好的,大品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买质量好的,大品牌的
这不就是再说这个问题,质量好的大品牌价格不菲,选这个就是价格美丽,不知质量怎么样?需要试错吗?最终还是费用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买质量好的,大品牌的
这不就是再说这个问题,质量好的大品牌价格不菲,选这个就是价格美丽,不知质量怎么样?需要试错吗?最终还是费用问题?
是这样,两难,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