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这是什么卡

楼主(2025-12-23):
(无正文)

网友A:
视频采集卡?
数据?
无线?

网友B:
老式监控视频采集卡~很像

网友C:
第一代视频采集

网友D:
像是视频采集卡。

网友E:
视频采集卡。

网友F:
PCI接口的视频采集卡,现在长这样的很少了,大部分都配了DP口和HDMI口,散热方式也不再是自然冷却,会有散热风扇助力,也有叫视频转换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