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3):
一共挂载32个模块,codeSYS平台编程,控2轴,今日送电测试,被输入模块给短路了,那SS我接了一正一负,电源保护了,最后查手册才发现问题,正常都是A9接24正,B9接0V,就这输入模块比较特殊。还有哪些坑或者优势大家吐槽或者夸赞一下。

网友A:
输入模块的A9/B9都标为SS,两者是输入公共端且内部通路;

32位输入模块也有坑,它的A9/B9/C9/D9标识为SS0/SS1/SS2/SS3,容易理解为各自单独为8路输入的公共端,实际上并不是,仍然是以16路为一个单位的,也就是SS0/SS1是一组,SS2/SS3是另一组。

所以画图OR接线之前还是得看一下手册。
想起来汇川Easy系列产品手册里也有小坑,之前的产品手册里GL20-3200END的接线图是错的,不知道最新的改了没。接线图要看每个产品的硬件用户手册。

汇川可以参照西门子的远程模块,把最下边的电源/公共端端子做个颜色区分,以作警示。

网友B:
这玩意儿贵啊。

还是用easy系列,400一个的301到1000出头的521,基本涵盖自己兼职项目所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模块的A9/B9都标为SS,两者是输入公共端且内部通路;

32位输入模块也有坑,它的A9/B9/C9/D9标识为SS0/SS1/SS2/SS3,容易理解为各自单独为8路输入的公共端,实际上并不是,仍然是以16路为一个单位的,也就是SS0/SS1是一组,SS2/SS3是另一组。

所以画图OR接线之前还是得看一下手册。
想起来汇川Easy系列产品手册里也有小坑,之前的产品手册里GL20-3200END的接线图是错的,不知道最新的改了没。接线图要看每个产品的硬件用户手册。

汇川可以参照西门子的远程模块,把最下边的电源/公共端端子做个颜色区分,以作警示。
还有他这个型号,印刷在侧面,我也是醉了,这AM522两种版本呢,鬼知道我装的是哪个,我想看看还得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贵啊。

还是用easy系列,400一个的301到1000出头的521,基本涵盖自己兼职项目所有需求
我这不知道多少钱,项目上的,让我先测试一下,我就把各种模块凑了一套玩一下。

网友C:
没用过的使用前一定仔细看一下说明,不能凭经验想当然的那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的使用前一定仔细看一下说明,不能凭经验想当然的那样接线;
是的,还好没烧设备。太自信了。

网友D:
感觉很多系列没多大区别:反正最大就是带32轴。。

网友C:
碰到一些价格很高又紧缺的型号,烧一个的损失可能就一二个月白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多系列没多大区别:反正最大就是带32轴。。
这个PLC和联诚的EC300很像,不知道谁抄的谁的,对我来说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一些价格很高又紧缺的型号,烧一个的损失可能就一二个月白干了;
也还好,这PLC应该不贵,烧了的话就得拆开看看了,研究下怎么修,这新的反而没法这么干。

网友C:
汇川的还好,碰到KEYENCE新款的KV-X530一个CPU如果烧了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川的还好,碰到KEYENCE新款的KV-X530一个CPU如果烧了就惨了;
这一个多少钱,我算算得几个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