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3):
各位大神,松下FP-XH C60T怎么便捷的将脉冲值转换成具体的位置(毫米),步进轴而且是两台进行link链接,好麻烦啊

如果HMI输入毫米值要转换脉冲值写入PLC,PLC显示的也要转换成毫米再HMI显示

浮点乘除还要转换成整数,轴一多扫描周期就很长了,不太想HMI宏编程,有没什么便捷方法

网友A:
你想多了,现在的PLC很快的,根本不用考滤扫描周期

不知道其他人怎样做,我的做法是在程序里弄一个系数,脉冲数x系数就是多少MM

网友B:
就算用梯形图也就四五行程序搞定了,不至于这点影响扫描周期吧

网友C:
乘除运算
两台链接有专门的数据区  很方便

网友D:
脉冲量转实际工程量MM 和LINK 没有什么关系。

你要便携?

你设置一下执行端的电子齿轮呀

比如丝杆硬件,伺服一圈走10mm,PLC发10,000 个脉冲就是10mm

这样就不用转换了呀,上位机输入DINT 20,000 就是20.000mm 上位机做个小数点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