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4):
单位几台中压空压机,看铭牌应该是6极的, 采用角型接法,电压380V,160kW 。

用ZP1153高压兆欧表的500V档测试该电机的绕组的绝缘电阻值 如下:

测试结果可是挺大地,我有个疑问,用高压兆欧表(现场测试表为ZP1153)500V档可否准确测试400V低压电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呢?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用500的摇表测380电机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15

网友B:
500V的摇表规定不就是500V一下的绝缘电阻吗.当然你要求精度到欧姆是不可能的,摇表测量的是绝缘是否符合要求,不是能精确到欧姆的。但是你那种电子式的就不知道了,没用过。我认为精度也不可能达到欧姆级?

楼主:
用500V手持兆欧表测试相地和相相绝缘电阻值均550MΟ

楼主:
绝缘电阻本质上由R=U/I确定。我想手持式500V绝缘摇表应与高压兆欧表500V档所测结果一样,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量程或者分辨率不太一样造成实际测试结果差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500V手持兆欧表测试相地和相相绝缘电阻值均550MΟ

500V的摇表,最大显示就是500M,然后及时无穷,你怎么看到的550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确确实实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兆欧表测定绝缘电阻精度确实不会到欧姆级的。

楼主:
对额定电压为380V的低压电机,使用500V兆欧表更准确、也更符合规范。所谓“高压兆欧表500V档”若只是把测试电压设为500V,其读数同样有效,但应选用输出稳定、精度符合要求的数字式兆欧表。

楼主:
低压电机常用经验判据为绝缘电阻不低于1000 Ω/V

楼主:
同规格中压空压机,6极角型接,电压380V,160kW 。采用手持绝缘兆欧表对电机进行相相与相地绝缘测量,与高压绝缘兆欧表500V档位测量值不一样的,虽然测得的绝缘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