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对一个16点输出的模块做了什么?

楼主(2025-12-25):
这程序还有优化的地方吗?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和建议。请评论探讨一下,谢谢啦。

网友A:
FOR里面还可以加定时器吗,见识了~
程序别写太复杂,不然以后自己都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里面还可以加定时器吗,见识了~
程序别写太复杂,不然以后自己都看不懂了。
这个for看似没用,我也研究半天可不可以去掉,我去掉以后程序逻辑没有变,定时器的时间不合适了,正常是每一秒输出模块的一个点,16个都输出以后再从第一个开始每一秒关一个点,16个都关完以后再从头开,这样循环的。把这个for去了以后,这一秒间隔就没有了,输出点的状态刷新的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