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5):
通常低压三相鼠笼电机 的角接电压与星接电压(通常都是线电压)的对应关系是220V/380V ,其实还有380V/660V ,400V/690V 。这台中压空压机电机的角接电压400V,星接电压 就是690V 。一台电机无论采用星接还是角接,三相电机的相电压始终保持不变的。而一台电机角接时,相电压=线电压,星接时,相电压=线电压/√3
如星接电压690V,则相电压为690V/√3=400V
如星接电压660V,则相电压为660V/√3=380V
如星接电压380V,则相电压为380V/√3=220V

网友A:
一台电机无论采用星接还是角接,三相电机的相电压始终保持不变的。

而一台电机角接时,相电压=线电压,星接时,相电压=线电压/√3

上面这两句话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其实就是个根号3倍的关系,三角形改星形乘以1.732,星形改三角形除以1.732

比如额定接法星接380V,改角接就是380/1.732=220

比如额定接法角接380V,改星接就是380*1.732=660

楼主:
这里也只是针对一台电机而言,角接时的相电压与星接时的相电压是一致 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也只是针对一台电机而言,角接时的相电压与星接时的相电压是一致 的 。

这个你得加前提条件,要电压不相同才行

角接时(380V)的相电压与星接时(660V)的相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也只是针对一台电机而言,角接时的相电压与星接时的相电压是一致的 。

你这种说法就已经错了。针对一台电机而言,同一台电动机的“角接时的相电压与星接时的相电压”仍然是根号3(√3)的关系。

例如,一台三角形联接的电动机,在三角形联接时接在线电压380V的线路上,其时的相电压是380V。当改为星形联接时,接入线电压不变,仍为380V,其时该电动机的相电压仅为220V。

网友B:
建议楼主弄清楚三相50Hz正弦交流电的线电压、相电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合格电工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之一。

楼主:
如果供电电压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致时,还好理解 。比如供电电压就是三相380V,角接时相电压380V,星接时的相电压就是220V。 但当电源电压和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同时,可改变接法。原是三相380V星接电机,当用三相220V电压时就要改成角接,同理,三相660V星接的电机 ,当用三相380V电压时就要改成角接。

楼主:
反之,原来380V角接的三相电机 ,如果供电电源三相660V ,需要改成星接 。

网友C:
简单的问题非要复杂化;

楼主:
这台中压空压机的WEG电机的铭牌会发现 ,它可接入400V的电源 也可接入690V的电源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供电电压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致时,还好理解 。比如供电电压就是三相380V,角接时相电压380V,星接时的相电压就是220V。 但当电源电压和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同时,可改变接法。原是三相380V星接电机,当用三相220V电压时就要改成角接,同理,三相660V星接的电机 ,当用三相380V电压时就要改成角接。

你自己基础不好,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了,你只要把三相星形联接与角形联接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就应该明白啦。

不管你三相线电压是多少,星形联接与三角形联接之间始终存在根号3的关系。至于电动机绕组以哪种联接方式,是以每相(组)绕组承受的额定电压及输入的电压来决定。

注意!电动机的每一组绕组所承受的电压称做“相电压”,流过每一组绕组的电流称之为“相电流”。

由于我们现在常用的三相电源,绝大多数都是星形联接的。因此,线与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而每条线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压就称之为“相电压”。

把这些基本概念弄清楚并理解了,你那些“复杂化”了的认识就变得简单了。

也就是说,知道了三相电源的线电压是多少,再知道电动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也就知道电动机绕组如何联接啦。

反过来说,知道了电动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以及联接方式,也就应该知道输入该电动的电源电压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合格电工必掌握的技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咱们说的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