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6):
问了厂家的工程师说的也是云里雾里的。谁能帮我直白的解释一下,当前位置脉冲是什么哪里的脉冲,系统脉冲又是什么脉冲。位置偏差又是谁跟谁之间的偏差。

网友A:
当前位置脉冲  是伺服实际走了多少脉冲,数据来源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

系统位置脉冲  是PLC发给驱动器,驱动器接到的脉冲,如果有干扰,驱动器不一定接收到刚好那么多

             比如你发现电机走的距离不对,第一步就可以查这个数据,看驱动器收到的数量与

             PLC发出的是不是一样多

位置偏差      是上面两个数据的偏差,有时不一定,驱动器收到多少脉冲,伺服就会刚好走了那么多

             比如机械部分卡顿了,这个一般有个允许偏差范围的,如果超出,驱动器就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还有一个伺服内部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一个伺服内部脉冲??

这个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不需要PLC,适用于简单的固定距离场合,相当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一个伺服内部脉冲??

这个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不需要PLC,适用于简单的固定距离场合,相当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我记得这个内部脉冲好像是驱动器自己的脉冲发生器发脉冲去驱动电机的,即使你PLC发过来脉冲,也只是个信号脉冲,驱动器内部会跟随PLC脉冲去驱动电机,而不是PLC脉冲直接去驱动电机,同样的你用通讯控制时,也是驱动器内部的脉冲发生器在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一个伺服内部脉冲??

这个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不需要PLC,适用于简单的固定距离场合,相当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我记得这个内部脉冲好像是驱动器自己的脉冲发生器发脉冲去驱动电机的,即使你PLC发过来脉冲,也只是个信号脉冲,驱动器内部会跟随PLC脉冲去驱动电机,而不是PLC脉冲直接去驱动电机,同样的你用通讯控制时,也是驱动器内部的脉冲发生器在工作。

没错,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

可以在驱动器里面设置多少,一般可以十几段不同数量、方向、速度的

然后根据外部输入端控制选择用到哪个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一个伺服内部脉冲??

这个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不需要PLC,适用于简单的固定距离场合,相当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我记得这个内部脉冲好像是驱动器自己的脉冲发生器发脉冲去驱动电机的,即使你PLC发过来脉冲,也只是个信号脉冲,驱动器内部会跟随PLC脉冲去驱动电机,而不是PLC脉冲直接去驱动电机,同样的你用通讯控制时,也是驱动器内部的脉冲发生器在工作。

没错,就是驱动器自己发的脉冲

可以在驱动器里面设置多少,一般可以十几段不同数量、方向、速度的

然后根据外部输入端控制选择用到哪个段
你说咱可不可以这样,像你说的给伺服设置几段满足工艺需求的脉冲和方向,然后随便拿个控制器利用开关量输出点及反馈信号就可以实现运动控制,这样就不需要PLC配置几路脉冲输出了,简单的应用应该是可以这么干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人家就是考虑了你有可能这么干,才设计出内部发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就是考虑了你有可能这么干,才设计出内部发脉冲
你还别说,以前还真没想到,回头有机会试试,没准儿还不用PLC了呢,随便弄个能写逻辑的控制器就可以搞定简单的运动控制了,这样非标设备的竞争力就上来了。

网友C(2026-04-23):
硅谷电力公司与Emerald AI在美圣克拉拉启动灵活数据中心试点项目
维度网讯,硅谷电力公司(SVP)与Emerald AI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旨在探索灵活数据中心如何支持电网稳定运营。随着硅谷地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持续扩张,这项试点将展示动态调整电力消耗的数据中心如何优化电网规划。

灵活数据中心可根据电网状况调节用电量,同时保持关键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正常运行。在该试点项目中,Emerald AI将与其Conductor平台合作,与SVP的主要客户共同展示数据中心灵活性。SVP作为圣克拉拉市的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将部署Emerald AI软件,在电网需求高峰期间管理和调度参与试点的数据中心。试点将评估灵活运营是否有助于提升可靠性、更高效利用现有设施,并为未来数据中心负载增长时的供电规划提供参考。

首个试点站点设在Centersquare数据中心,以商业兆瓦级规模运行,NVIDIA在此处理AI工作负载。通过Emerald AI软件,数据中心能够响应SVP信号,在用电高峰期协助电网稳定,同时确保AI任务性能不受影响。如果证明先进计算设施能动态调整电力使用,该试点有望为SVP网络释放额外容量。

硅谷电力公司电力公用事业总监Nico Procos表示:“圣克拉拉是AI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区域,硅谷电力公司致力于以负责任方式支持这一发展。该试点将帮助我们评估实用工具,保障客户可靠性和可负担性,同时为未来负载增长提供灵活高效规划。感谢合作伙伴Emerald AI和NVIDIA,以及SVP团队的努力。”

Emerald AI创始人兼CEO Varun Sivaram指出:“数据中心可以超越静态电力负载角色,成为电网的协作伙伴。我们很高兴与硅谷电力公司及其客户合作,展示数据中心能提供精确、公用事业导向的灵活性,优化电力系统使用,同时维持有价值计算活动。”

Emerald AI近期在AI和能源领域取得进展,包括与NVIDIA DSX Flex集成,以及与NVIDIA和能源公司合作推进灵活AI工厂建设。过去一年,Emerald AI和NVIDIA在全球商业数据中心完成五次现场演示,显示先进计算工作负载能响应电网条件,同时保持优先应用性能。(来源:维度网 https://www.wedoany.com/thematic/project/70.html专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