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7):
哪根是485,哪根是422,哪根是232。
大家都是如何一眼看出来不同的?

网友A:
油漆笔写上,两头都写,买来就写!

网友B:
瞎猜,现在用422的很少,默认淘汰,普遍485.232多,一般带9针成品串口头子的默认232普遍和电脑连,485一般2根双绞线2头都压端子,普遍设备仪表间通讯

网友C:
这叫什么问题;232  422与线及接头的样子没有关联;

网友D:
猜测楼主遇到的是标准9真插头,一个黑线分不出来了
万用表测一下线序
一般
4根线的422
3根线的232
2根线的485

网友E:
看具体接头 有些可以看出来
有些看外表不行了

网友F:
如果说就是这样一条线,要判断是232 485 422,

除非拿万用表先一根根的量出来到底有几条是通的,画个简图

然后再来判断,一般232是3条、485是2条、422是4条

网友G:
你买电缆的时候不都标识的有么,还有其他能够写字的位置,都有相关的记号可以辨别吧

网友H:
表面上看不出来只能一根一根地测喽,这样才把握  。

网友I:
还是老老实实检测吧

网友J:
还好我就一根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