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7):
如上类似于图片中的带填料函(格兰头),这种摇臂式的限位开关,室外安装,暴露在刮风下雨的室外环境下,偶尔可能还会有浪涌上来,但不会泡在水里。

求推荐此环境下质量好耐用的。

网友A:
这类产品还是很多的
不建议使用图1~线堵处处理不好容易进水
可以选HL系列~厂家提供线堵,还可以再加扎固
触头选择也比较多,
建议选用
可调整摆杆长度的

D4V系列~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下,摆臂是铁的,本体是铝制的,摆臂即使镀锌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厂家自己带线头一体式密封的最好,我找找你说的型号看看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厂家自己带线头一体式密封的最好,我找找你说的型号看看先。
不带线,线要你自己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D4C咋样? 自带电缆出线地方一体式封堵的很严实,就是不知道机械部分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下,摆臂是铁的,本体是铝制的,摆臂即使镀锌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为什么撑不了多久?
看图你应该检测一个硬的东西,是应为这个?撞击损坏~可以说控制失败
如果是动作次数多损坏,那就还用电子的只是价格能否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D4C咋样? 自带电缆出线地方一体式封堵的很严实,就是不知道机械部分咋样
好像没摆杆可以调整
这与一楼的类似,材料能接受?
先了解一下使用具体情况,不会是开关进去液体触碰检测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D4C咋样? 自带电缆出线地方一体式封堵的很严实,就是不知道机械部分咋样
好像没摆杆可以调整
这与一楼的类似,材料能接受?
先了解一下使用具体情况,不会是开关进去液体触碰检测物吧
图中小电机带动齿轮箱通过驱动轴驱动水下的电机180°转向,驱动护管上有铁块,转向时靠限位给出到位信号,所以碰到的东西很硬,摆臂要么弹簧式的要么就是我上面的那种带滚轮和摆臂可以调节方向和角度的。
先前用的容易坏,主要原因:1)锈蚀;2)潮气重进水。

网友C:
天得这种防水开关,防水,摆臂角度也可调呀,挺好地

网友A:
不清楚理解对没有?

如果理解正确,选择这样的开关,开关安装在平台上是不是好很多
那个摆杆是不锈钢的,可以自己市面选择,重要强度够就可以
也可以用塑料杆

这个前段是塑料的

这2个都自带出线胶口

原按形式用这个
以上是HL系

D4V系与HL系雷同,特点就是便宜
这款不到30

这款30多些,区别在轮子是不锈钢

这款记得也不到30

网友D:
可以做个顶杆把力传上来,上面放个不锈钢电箱,限位开关放电箱里。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自己涂些防水胶。

网友F:
吊一个浮球开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涂胶的话,活动部位可能会进水的 吧

网友G:
不如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那样旋转的,我先弄个D4C摆杆的试试,不信的话再弹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引上来一点,20-30公分,上面的平台挡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吊一个浮球开关

浮球是个选项,就是电缆长时间在一个位置容易硬化,这个旋转操作是几个月动作一次。如果有质量好点的也是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
越整越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涂些防水胶。

主要就是摆臂处的密封和电缆出线处的密封,电缆那边可能还好点,质量差点的话摆臂与本体连接处的密封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平台上安装个光电开关,在旋转机构上设置一个挡块也考虑过,但最终还是质量的问题,可能还没有限位开关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个顶杆把力传上来,上面放个不锈钢电箱,限位开关放电箱里。
感觉 这种办法不错的,可以做个弹簧顶杆把力传给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可以放到上面不易进水的地方 。

网友H:
我见过一个门卫大爷,为了不让大门的挂锁雨淋生锈,他给套了个冰红茶瓶子。你这个可不可以考虑做个防雨罩子啊,哪怕是个贴片挡一下也比换传感器成本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平台上安装个光电开关,在旋转机构上设置一个挡块也考虑过,但最终还是质量的问题,可能还没有限位开关好。
没建议用光电
用近接也别用光电~环境就不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见过一个门卫大爷,为了不让大门的挂锁雨淋生锈,他给套了个冰红茶瓶子。你这个可不可以考虑做个防雨罩子啊,哪怕是个贴片挡一下也比换传感器成本低吧。
额,言之有理。我也是再帮别人想办法。

网友I:
感觉用接近开关就没问题了

网友J:
用好的接近开关。电路再设计个极限位保护。会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