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7):
干式变压器冷却方式有两种,AN方式,即空气自冷,AF方式,启动风机强迫风冷.
Trihal系列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外接风机运行时,当线圈温度达到100℃时强迫通风(AF方式),当温度达到80℃时切断风机电源.以上温度设定值可根据现场运行情况设定。

楼主:
干式变压器有以下几种:
1、开启式:是一种常用的形式,其器身与大气直接接触,适应于比较干燥而洁净的室内,(环境温度20度时,相对湿度不应超过85%),一般有空气自冷AN和风冷AF两种冷却方式。

2、封闭式:器身处在封闭的外壳内,与大气不直接接触(由于密封、散热条件差,主要用于矿用,属于防爆型)。

3、Trihal系列树脂浇注式:用环氧树脂或其它树脂浇注作为主绝缘,它结构简单、体积小,适用于较小容量的变压器。

楼主:
单位这台2.8MVA干式整流变压器冷却方式就是强制风冷。

网友A:
强制风冷的比较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强制风冷的确比较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