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15IG5A-2报GFT故障

楼主(2025-12-27):
大家好有没有师傅修过SV015IG5A-2变频器的,报接地故障是哪里的问题?驱动芯片换了,模块拆掉了,电流传感器也拆了,还是报,想不明白哪里的问题了,希望了解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上电就报过电流的情况下,问题多半还在驱动电路部分。先确保电源部分正常,然后扫雷方式逐一排查驱动部分器件。

网友B:
这么小的功率,如果是练手还可以,如果是给别人收费维修是不合算的;

网友C:
这维修费用估计比买新的还贵了

网友D:
LG的主板坏的多

楼主:
变频器是两层板对插的方式,不好测,驱动芯片都换了还是报,现在放一边了

网友E:
芯片问题,具体查了。

网友F(2026-05-27):
“这个GFT故障师傅已经处理好了吗?我之前给过一个朋友,他帮我修好了这个问题,我也拍下了维修的位置。但是后来又有一台机器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我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感觉他们更像是给主芯片刷写程序,而不是进行硬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