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8):
一光伏场站,午间阳光充足时,5、7、9和10号光伏现场箱变低压开关(江苏大全万能式/框架断路器In=1600A)经常过流跳闸,如下图所示,测量到的运行电流经常高于线路计算电流 Ic,决定修改箱变低压开关热脱扣设定值,Ir值由原来1170A修改为1300A,即将长延时Ir值由0.73In调整到0.81In,再没发生过过流跳闸,大家给个建议,这样整定是否合理,能否满足满足长期运行不跳闸且具备过载保护功能呢?
断路器出厂电流三段设定值 :
Ig=1200A;Ir=1170A,tr=60S,Isd=1950A,tsd=0.1S,Ii=1600A

网友A:
根据自己的工况调整长延时的数值即可。只要能起到保护作用不误跳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幅度没有调太大,只要不跳就达到目的。

网友B:
后台这些电流数据值都有吗?还是凭经验设定的值啊

楼主:
后台定值都有的,个别方阵组串数量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