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8):
一天上午老板告诉 我车间一台TPX619B型卧式铣镗床按钮板一个正向快速按钮坏了,上电检查该按钮确实没有动作。想找一个按钮换上,拆开看按钮发现尺寸还不对,新按钮比原按钮LAY7尺寸略大装不进去 。买来一个合适的新按钮换上,可是机床上电后发现按下该按钮还是没有动作。发现故障原来不在这个按钮上。

楼主:
查图纸吧,故障按钮线号1N11和-24V,查图纸该按钮是SB12 ,为正向快速按钮  。反向快速按钮SB13是好用的,线号1N12和-24V,按下后发现CPU(FX1N-60MR)上X14指示灯点亮,输出扩展模块(FXON-16EYR)上Y043指示灯点亮,继电器KA18和接触器KM6吸合,机床反向快速动作正常。但按下按钮SB12发现X13、Y042指示灯不亮,继电器KA17和接触器KM5不吸合。 首先判断SB12没有接入PLC输入端,有断点。

网友A:
按钮用万用表就很容易测出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当时没长脑子,可能也是急了点 ,按钮看上去也确实坏了。

楼主:
开始检查按钮盒端子,这时才发现按钮盒外壳有明显磕碰的痕迹。于是打听了一下旁边干活的装配工,他说昨天这个按钮盒掉下来过,再装上去就发现正向快速按钮没有动作了。于是我更笃定故障一定在按钮盒里,当检查按钮盒右侧端子排时突然发现端子排上 第一棵线1N11掉了,故障找到了,重新接好后,给机床上电发现正向快速按钮SB12恢复正常了。

楼主:
整个排故过程走了一些弯路,所以查故障前,应先亲自了解现场情况 ,不能光听别人说什么。

网友B:
线头掉了,还好,比线头松动,时好时坏的故障好查

网友C:
感谢分享宝贵实战维修经验

网友D:
,厉害。fxon挺老的机器了,

网友E: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掉了,还好,比线头松动,时好时坏的故障好查
的确是 ,碰到过楼上所说的情况,查了一大圈儿,原来是端子松动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台机床确实 挺抗造的,虽然有很多机床但这台机床是最忙的,还经常加班 。

网友F:
20多年了 plc突然坏了都正常

楼主:
是的,首先要想到用万用表测测,干嘛走这么多弯路呢!

网友G:
现场维修,还是要多了解坏之前发生了什么可以更快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场维修,还是要多了解坏之前发生了什么可以更快找到问题
的确是这样的,不然可能会走许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