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伺服电子变压器是智商税还是新势力?

楼主(2025-12-29):
相同功率比传统伺服变压器便宜一半,体积小,缺点是需要接零线
,功率要求为电机总功率的2倍以上

网友A:
很多年前就有了,给客户配的都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推广?我没见过哪个数控系统厂家配这种电子变压器的

网友A:
其实已经用的非常多了,只是你没碰到而已;

网友B:
好早以前的设备就配过,带三个小伺服,使用未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设备上用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说老势力的省钱税

网友A:
这个就是体积小,不占地方,10KVA的也是只有一点点大,但如果烧了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E:
求分享相关样本资料

网友F:
我手头就有一个,这玩意我也在思考稳定性咋样,为啥选型都选三相220V的伺服电机,搞得最后就得加这个东西,2倍功率没听说过,我一共5KW的电机选了个7.5的这玩意,应该够用了。

网友G:
很多年前就有了,挺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就有一个,这玩意我也在思考稳定性咋样,为啥选型都选三相220V的伺服电机,搞得最后就得加这个东西,2倍功率没听说过,我一共5KW的电机选了个7.5的这玩意,应该够用了。

单相220的功率不能做大,那就只能用三相,为什么是三相220,而不是三相380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日本的工业用电都是三相220的,早期的伺服都是进口他们的

就算后面我们仿,也是跟着这个来的

不过现在的国货,小功率也有三相380的了,但你要买他们的还是一样

网友A:
一般国产及日系的小型伺服,750W及以下的可以用单相220V供电,不需要这个;但1KW以上大多都要三相220V电源供电;

网友H:
十几年前就开始用了,主要是用三锘的,目前没坏过,也可能坏了客户也不找我们修,匹配过台达ASD-B2,三菱,松下,目前只有台达的容易坏驱动器电源部分,三菱松下未坏过,一般一拖一都是功率匹配的,一拖多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大一个功率段,这个比线包可省太多地方了,看同行有时候柜子里放不开,还得额外拖个变压器,太费劲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产及日系的小型伺服,750W及以下的可以用单相220V供电,不需要这个;但1KW以上大多都要三相220V电源供电;
台达,汇川1.5千瓦的我还是使用单相220

网友A:
是多数,并不是绝对,现在也有380V供电的驱动,尤其是大功率的;

网友J:
机床厂考虑是稳定,这个东西过载能力不行,一般情况下不会选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机床厂考虑是稳定,这个东西过载能力不行,一般情况下不会选这个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选的小了,过载能力不行这可麻烦,我选了7.5KW的,然后下面带两台2.5KW的伺服电机,看起来这玩意是个潜在的故障点。

网友K:
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啊?

原理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024

网友L:
这东西内部有电解电容,存在容量减小干枯等毛病,寿命肯定没有线绕变压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