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功能文本为何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

楼主(2025-12-29):
请教前辈,EPLAN功能文本为何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如图。

网友A:
检查一下没有显示功能文本的,功能文本是不是设置了隐藏功能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指点,确实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确实是!
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