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仿三菱用DDRVA指令会少发脉冲数?这个正常吗?

楼主(2025-12-29):
我走绝对定位有时候会卡着不执行下一步,发现DDRVA指令明明没断开但是脉冲数会少发一个,你们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还有三菱的定位指令多个轴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那个轴的定位指令结束了?我之前是用LDF M8340 AND M8029,LDF M8350 AND M8029这样去判断,我手动可以,但自动程序有时候不清楚什么原因,会没有触发,然后现在改成了用比较去判断定位是否完成

网友A:
一个仿字就能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二个判断多个轴定位指令是否结束的是这样写的吗?

网友B:
这种事你应该咨询卖家,要看他们仿的是不是彻底
一般来说这种仿的,逻辑控制与简单的发发脉冲还行
复杂的场合还是用正规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本来就是个非常简单的左右循环走固定定位的设备,结果工艺改了,程序就变复杂了

网友C:
做个上下限比较就行了,不用纠结这一两个脉冲;既然都用仿的了,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比较已经改成了±10个脉冲都算定位完成了,我就是好奇这样少发脉冲算正常吗?

网友A:
带伺服还是换成真的三菱吧;

网友D:
亲身经历过,国产的三菱FX1S曾经用过,跟国产步科的屏通讯不上 。

网友A:
不要听信卖山寨机的那些吹的可以100%兼容三菱的,简单的应用可以尝试下,用到特殊功能的还是用三菱原装的吧;

网友E:
仿的好的都是那些大公司了,小的太多仿造的 看运气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本来就是个非常简单的左右循环走固定定位的设备,结果工艺改了,程序就变复杂了

这种仿的,程序复杂了,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正宗三菱的肯定不会出现少发一个这样的情况

网友F:
这个防的特别垃圾,如果客户扣成本的话,我都是推荐国产领控,这个品牌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做个上下限比较就行了,不用纠结这一两个脉冲;既然都用仿的了,还要啥自行车?
有道理,哈哈
但客户认为我花了钱了,就得买到我想要的东西,否则就是不让走。

网友G:
其实你这也不一定是人家仿的不行,我之前遇到过丢脉冲的情况,PLC发的合适,伺服收的不合适,最终问题出在客户某宝淘的转接板上,把这个板子换成线就好了,再换回去还是会丢,最后就让他把转接板退了,买个官方的转接板或者直接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