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9):
手动通用校验,这种校验方式很慢,平时或许用的不多 ,有的甚至根本用不到,谨供偶尔用到的朋友借鉴一下吧。
下面用到的这一款继电保护测试仪是博电的,啥型号记不清了 。

电压型中间继电器(如图a)的起动电压应为额定值的50-70%,返回电压不得小于额定值的5%;电流型中间继电器(如图b)的起动电流应为额定值的50%-100%,返回电流也不得低于额定值的5%。

楼主:
校验前,需先弄清楚当前要校验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和接线情况 :

继电器线圈电压为DC24V,针脚7+、8-接线圈, 5和6是公共点,3和4接常开,1和2接常闭。

楼主:
校验时继电保护仪只需要插入A、B、C其中一相,这里插入A相,另一根黑表线插入N孔。一相,可以用黄线插入A、B、C其中一相,另一根黑表线插入N孔。

楼主:
校验步骤如下:
1、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继电器的线圈阻值617欧姆;
2、2.测量3和5,4和6常开触点的阻值,应为无穷 大;
3、3.黄线夹在8脚 ,黑线夹在7脚上;
4、4.继电保护仪电源开关(左侧)打开,上电,按下通用试验 ,勾选直流,点选Ua1,设置为1伏,即从1伏开始往上加 ,步长设置为1伏,即每按一次加或减的电压值都是1伏;
5、点击屏幕下方的测试按钮 开始测试,按+键给线圈加电压,加到15伏时,继电器吸合,此电压即为线圈的启动电压 ;
6、6.测量常开触点3和5的阻值0.1欧姆,4和6的阻值为0.2欧姆;
7、按-键开始给线圈减电压, 减到5伏时,继电器释放,此电压即线圈的返回电压 。
上面测出来的继电器基本合格,手动校验精度不高。

楼主:
平时少量的,偶尔需要校验的继电器 ,而且不需要精度太高的这种方法也算够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继电器厂家的出厂检测吧

我们使用者,应该没必要去效验吧

网友B:
作为用户,没做过这个校验,而且中间继电器一直被我们当作PLC与设备之间的中转、隔离使用,对其动作性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不过,看你的设备,不知道和高压开关的检测仪有什么关系,能不能对触点的同期性、动作的时间性进行检测?

网友C:
用户没必要这样操作,这个测试是生产的厂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继电器厂家的出厂检测吧

我们使用者,应该没必要去效验吧

发电厂,每次C修励磁、监控继电保护系统都会校验好多小继电器,每欢也都能测出一些不合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继电器厂家的出厂检测吧

我们使用者,应该没必要去效验吧

发电厂,每次C修励磁、监控继电保护系统都会校验好多小继电器,每欢也都能测出一些不合格的。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寿命更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这个还真想不出是为什么,也许是方便代换,成本好控制吧。

楼主:
电厂监控、继保系统对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有严格要求 ,如果哪个信号由于继电器动作延迟就会影响整个动作流程,问题就大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厂监控、继保系统对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有严格要求 ,如果哪个信号由于继电器动作延迟就会影响整个动作流程,问题就大了 。
理论上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更短。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生产厂家质量检测实验用的?属于质量部门抽检或实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生产厂家质量检测实验用的?属于质量部门抽检或实验用?
抽检的时候也有,但不多。

网友F:
正常用应该没有太大的必要,除非特殊场合可能要求高一点,咱们用选型的时候选个像样的厂家,柜子里多预留几个就行,基本满足需求,偶然有坏的咱也不会去研究哪里坏了,直接拔着换了,然后量下线圈电阻确认下,或者看下是不是烧黑了,哪用得上这么高端的仪器。

楼主:
发电机组C修都会校验一下,也都会甩出一些不合格的继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