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报INF故障

楼主(2025-12-30):
有没有师傅维修过施耐德ATV312H系列,上电几分钟报INF故障,有时上电显示初始化二十多秒左右直接报INF故障,开始以为电压不稳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网上查的10v短路,我这个也是正常的,10V转5V都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希望遇到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网上搜索到的,谨供参考  。

网友B:
换个面板膜试试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排线不良,或者就是你这个主控板上面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