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25-12-30):
请教大家:华远G1系列5KW变频器显示运行正常,不报警,没有输出电压是哪的问题?

网友A:
首先要检查设置

楼主:
你好师傅!恢复了出厂值,也不行。

楼主:
标题发错了是55KW的变频器

网友B:
很可能是开关电源老化严重导致驱动光耦都烧了,在华远G1小功率1.5KW变频器上有过这个现象。

网友C:
变频器没有输出吗,检查一下看频率加上了吗,有显示吗?

楼主:
多谢大师们指导,是我太粗心没注意检查驱动电源,是驱动电源电压低造成没输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D:
回复出厂设置后,看看启动和频率模式设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