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程序 浮点数运算编译报错 求指教

楼主(2025-12-30):
如图 d12已经转换成浮点数了 为什么还是报错呢

网友A:
D10:E:=1.875*D12:E;
:d
:e
指定D区类型。都用ST了,尽量不要用绝对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 d12已经转换成浮点数了 为什么还是报错呢
原因在于浮点数运算需要32位存储空间,而编译器无法识别D12是32位数据。
因此,你需要指定符号名并设定其为浮点数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0:E:=1.875*D12:E;
:d
:e
指定D区类型。都用ST了,尽量不要用绝对地址。
这种表达方式对于早期的机型不适用,需要IQ-F,IQ-R以及现在的MX机型,也就是说,需要GX works3软件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0:E:=1.875*D12:E;
:d
:e
指定D区类型。都用ST了,尽量不要用绝对地址。
这种表达方式对于早期的机型不适用,需要IQ-F,IQ-R以及现在的MX机型,也就是说,需要GX works3软件支持。
奥,受教了,反正就是数据类型不匹配,不像之前D0 可以是int 也可以是dint 也可以是real。

网友C:
一般写ST都尽量不使用绝对地址